跟我学!DIY简易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4-04-10):
第一步,明确需求:
      目标充电电池3S串联2200mAH 30C锂电(应该都是叠型工艺),充电时间小于4小时,充电电流1A(恒流阶段)。

第二步,准备材料:
      3S的电池需要3个电源(6S就用6个,以此类推),电源必须是单独的否则会短路。准备电源的输出电流必须大于充电电流,电压5V。

      交流电源插座准备一个,最好是带开关的。焊好交流输入线,注意绝缘保护,安全第一。

      充电器外壳一个,用金属壳好散热,我用的是以前做功放淘汰下来的旧壳子

      电源和壳子里贴上双面魔术贴,用来初步固定电源,再用一个废PCB把电源压住。

      外壳的前后面板在淘宝找了一家加工有机玻璃的商家订做,很便宜,2套的加工费才5元,把我惊呆了!

第三步,选择充电板:
      大家可以去淘宝买单节锂电的充电板,参数主要是充电电流和充电效率,效率高散热就少
      我是自己打样做的PCB,充电芯片采用的是TI BQ24103A 具有2A单独FET的开关模式充电芯片
       前面板的接口部分也打样了PCB,上面用了3颗5050 RGB LED ,简直是闪瞎了……

第四步,电路测试:
      装好的电源先测试下是否能正常输出,充电板也要测试性能,做到心中有数

      电池电压在3V以下是小电流预冲,电流50-100mA之间,3V-4.15V之间是恒流充电,充电电流设定是1A

      图上的测试设备是我以前做的多功能电子负载,具有源出模式,能够测试充电器

第五步,装配接线:
     充电板固定在一个铝板上,充电芯片底面的散热焊盘通过导热胶(图中蓝色的东东)与铝板接触,能够充分散掉多余热量

     充电板间连线,1号充电板负极连2号充电板正极,2号充电板负极连3号充电板正极(电池接口),
加上1号充电板的正极和3号充电板的负极,一共4个点焊接充电输出线

     LED灯连线和充电输出线连接到接口板,注意线序,千万不要搞错。3个电源现在可以焊到充电板上了。

     好了,最后测试一把,没问题就上螺丝完工,哦哦哦!

     上电池充电,哦也%……

网友:
牛人,一般人是学不会的,我说我自己。

网友:
一看就是懂电子又喜欢航模的人,方便加好友吗qq:1522694737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啊

网友:
同样的思路,做个50A的也没多钱

网友:
长见识,感谢提供!

网友:
没有看懂,可以再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哈哈哈,定啊,自己回家做啊。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只做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只做3S?

你能找到比这更简单的平衡冲吗?

网友B:
刚买了4片电池,按LZ的教程将来也可以做个充电器了。还要请教个问题,充电板会按照预先设定的电压自动关闭充电吗?
-------补充一下,尽管我还没做,但,显然能充?S是受制于有?个5V输出的,LZ对吧?对的话,建议要做的坛友用PC电源好了,老的ATX电源也得有5、6个5V单独输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4片电池,按LZ的教程将来也可以做个充电器了。还要请教个问题,充电板会按照预先设定的电压自动关 ...

我今天下午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发现上午说的不对。LZ主是对3S电池充电,我原来以为是对单节电池充电呢。这个图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下午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发现上午说的不对。LZ主是对3S电池充电,我原来以为是对单节电池充电呢。这 ...

对,就是这样的接法。平衡充电器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找到比这更简单的平衡冲吗?

我意思是,又开板又焊接的,为什么不做多几路,充多几组电池?

网友A:
当然有更简单的,SONY1.5A那种,直接串输出就行,220V输入并接,不比你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更简单的,SONY1.5A那种,直接串输出就行,220V输入并接,不比你简单吗?

和这个不是一样的吗?都是一个原理。我就是在折腾啊,这个贴子只是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672的附属子贴,你去看我主贴,你会觉的我无比的折腾!但我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网友:
我当然明白,折腾我也是。你都做开了为什么只做一个3S的充电器呢,一个盒子里放更多的充电电路,做成麻雀虽小,功能齐全不是更好。呵呵,都怪我多嘴。不说了。

网友(2014-05-11):
工艺精湛,顶起来。

网友:
灯怎么搞的》、。?

网友C:
真是闲的蛋疼。有兴趣,就自己做个玩玩还差不多。

类似的成品就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闲的蛋疼。有兴趣,就自己做个玩玩还差不多。

类似的成品就30元。

30元的类似成品哪里有啊?求链接,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2串总共10000mah容量的电池需要多长时间充满?

网友:
楼主,恒流阶段3A电流的能搞不?想充2串总共10000mah容量的电池。希望充电时间短点。
关键是输入220V 输出3A电流的电源板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淘宝搜索简易平衡充。应该是32元。充电精度比B6还好。

这种平衡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电。这种单电源的充电器需要调节每节电芯的电量,一般用电阻放电来实现,充电速度慢,平衡性能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淘宝搜索简易平衡充。应该是32元。充电精度比B6还好。

嗯,谢谢答复!
我是2串总容量为10000mah的电池。既要小巧又要大电流快充。有啥好推荐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答复!
我是2串总容量为10000mah的电池。既要小巧又要大电流快充。有啥好推荐没?

简易充的最大电流才1A.你这个电池要充10个小时以上。不过便宜。也小巧。
如果要大电流,小巧,我在taobao上看208B还可以。最大20A电流,理论半个小时充满你的电池。不过那个就贵了。

电流大的充电器都贵。所以我还是用B6,最大电流5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易充的最大电流才1A.你这个电池要充10个小时以上。不过便宜。也小巧。
如果要大电流,小巧,我在taoba ...

我在需要较大电流快充的同时,还要求小巧。感觉B6这些都是充多串,还是有点笨重。其实我只要充2串即可。
受楼主这个帖子用电源板改装平衡充的启发。如果能有输出电流在5A左右的两个电路板组一起自己diy一下,即可满足我的要求。
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找这样的板子。其实4A左右,保证五六个小时充满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需要较大电流快充的同时,还要求小巧。感觉B6这些都是充多串,还是有点笨重。其实我只要充2串即可。
...

完全正确。他这个适合串数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他这个适合串数少的。

关键是我需要可以输出4A至6A电流的电源板。不知道哪里找。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我需要可以输出4A至6A电流的电源板。不知道哪里找。纠结中。。。。

恒流恒压板,5安。淘宝搜。另外还要买两个电源。

网友:
我的,用SONY1.5A做的平衡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37752&extra=

网友B(2014-06-17):
买回单节充电板了,准备按照LZ的方法DIY,重温此帖,有一点不理解,请LZ指教:“电源必须是单独的否则会短路。”,为什么会短路呢?
另外,我买了4个单节充电板,准备D一个4S的充电器,如果还想给3S电池(以及2S)电池充电,如何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回单节充电板了,准备按照LZ的方法DIY,重温此帖,有一点不理解,请LZ指教:“电源必须是单独的否则会短 ...

电源必须是单独的,每个充电板配一个电源,原因是电源隔离。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这个是技术帝

网友:
LZ好强大!
请问LZ自己打样的PCB板还有多吗?能否买几个给我们这些粉丝

网友:
还不如买个现成的简易充了

网友:
楼主有机玻璃哪里打的板?求链接,哈哈

网友:
恒流恒压板,5安。淘宝搜。另外还要买两个电源。

网友:
你無敵了,對我來說

网友E(2014-07-17):
路过 拿分 走人

网友F(2015-05-12):
楼主 我用TP4056做2s充电的话的话发发现有一只必须过充 怎么破?

网友G(2015-06-29):
专业制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