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配置 好盈V3 50A+蝎子2520 过热保护~

楼主(2014-04-10):
购买X3之前发帖~配置参考之前帖子
今天测试 好盈V3 50A 配蝎子 定速  ~~但是 定速85%油门 进角5度 8HZ  花牌 电池1300毫安 30C    飞行1分30秒 电调保护 自动减速降落~~下来之后 电调温度很高~~马达更高 直接烫手~(南京今天温度27度)~
之前飞曲线马达下来温度烫手 电调温度比较高 但是不至于保护~~有类似情况问题的模友可以探讨一下~~还是我这里问题是个案??
蝎子烫可以理解 好盈发热烫手 不能理解~~
发两个视频都是油门曲线模式下的测试1(螺距正负12左右)~~~
测试视频2(螺距正负11度左右)

网友A:
板凳,你这场地在哪里啊,有具体地址没

网友B:
进度 5太低了吧。。。。我用 18+32一直飞 温度还好

网友:
12deg,24k,电调微温

网友C:
感觉转速太低,纯属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凳,你这场地在哪里啊,有具体地址没

南京 燕子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度 5太低了吧。。。。我用 18+32一直飞 温度还好

群里面的?今天 群里面有个朋友也叫我这么设置~~我还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转速太低,纯属感觉

是吗~~视频是 曲线油门~~没有定速~~定速 保护的没有拍~

楼主:
是吗?进角高了 反而 温度低??不懂~~

楼主:
怎么过? 没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吗?进角高了 反而 温度低??不懂~~

我今天是325大桨飞的480机身,机身是非常沉的,动力感觉充沛,热起来的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没有楼主说的那么热。进角不合适,再加上大桨,我感觉会引起电调温度过高,也有可能是我这边温度低的原因,东北的,今天才见花开。我的进角和频率是试了好多个一个一个试的,原来记得有一次因为不合适,都没飞,只是全部上电,地面调螺距,不到5分钟电调很热,电机也很热,不过奇怪的是,电机压根就没转啊,后来不断的改频率,改进角才好了。楼主试试我的这个参数,虽然电机不同,试试也不妨,我的是3s的25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是325大桨飞的480机身,机身是非常沉的,动力感觉充沛,热起来的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没有楼主说 ...

好的学习了~~如果这样都可以试成功的话~~~好盈这个参数就是垃圾了~~那好盈要好好反省了~

网友:
这个螺距更大,飞的更爆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315

网友:
直机一般都是中进角,详细看亚拓说明书

楼主:
没有等到答案~~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等到答案~~顶一下!

草子, 有模友回复 12度,24KHZ,  飞行了吗?

网友:
看着挻好呀

网友:
好盈V3的进角好像不能按照蝎子的参数设置,改进角8就行了,进角太低不行。。。我设置过进角4,电机直接转速不稳,改了8就杠杠的。。

网友:
留名,学习,为今后的X3做准备

楼主:
很多朋友都说进角改高,等雨停了试试!希望成功!

网友E:
群里这么多的例子还没唤醒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里这么多的例子还没唤醒你吗?

怎么唤醒?还没有试呢!

网友F:
  你用 32KHZ   12 或者 15进角   吧。。好盈的电调配蝎子还是很好 配合的。人家很多参数应该都参照了蝎子马达调整的。

网友F:
再仔细检查下机械问题。。是否阻力 很大? 朋友 的X3  飞13T    3800转。。暴力操 3分半下来   电机电调都烫。也没见  保护。

网友:
蝎子电机的官方说明书是建议用5度进角8kHz PWM。一般进角越低,电机温度越低,效率越高。合适的PWM可以把效率最大化,一般PWM越大电调温度越高,要找到合适的PWM一般要做实验。这些资料是在凤凰电调的文档里找到的,好盈会不会不一样就不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仔细检查下机械问题。。是否阻力 很大? 朋友 的X3  飞13T    3800转。。暴力操 3分半下来   电机电调都 ...

你朋友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 32KHZ   12 或者 15进角   吧。。好盈的电调配蝎子还是很好 配合的。人家很多参数应该都参照了 ...

好的~~等天气好了 试试!这里下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朋友什么参数?

全部 默认 参数。。  32KHZ  15进角    他飞 13T

这是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315
下来电机 热的手不能摸 电调也烫。 不过没听说保护。。

网友G:
学习,纠结是买套装,还是自己配,价格都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纠结是买套装,还是自己配,价格都差不多啊

套装很划算!建议不烦神就直接套装!想折腾就自己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装很划算!建议不烦神就直接套装!想折腾就自己配!

已经麻烦了

网友:
老白试的?

楼主:
老白试飞滴,但是处子是我破滴~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白试飞滴,但是处子是我破滴~

我是新手  配的天蝎星2520+好盈V3 50A铂金     怎么这个搭配有问题吗

兄弟们说的太高端了  我看不太懂

能否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新手  配的天蝎星2520+好盈V3 50A铂金     怎么这个搭配有问题吗

兄弟们说的太高端了  我看不太 ...

其实 老铂金40A 飞足够~~还有 这个机子4个 kst 115 也能爽飞~~ 个人觉得 看你的条件~~不差钱装备就往好滴整~~
还有 综合一下  蝎子的马达 新人还是不要用了好~~我这里我用蝎子问题一堆~~还是老实点上亚拓 460MX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 老铂金40A 飞足够~~还有 这个机子4个 kst 115 也能爽飞~~ 个人觉得 看你的条件~~不差钱装备就往好滴 ...

我的2520配V3,连续飞2电,没有问题,就是热啊,8度 2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2520配V3,连续飞2电,没有问题,就是热啊,8度 24

哦?你开高压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你开高压了吗?

开了啊,7.4V算高么?再高,舵机吃不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了啊,7.4V算高么?再高,舵机吃不消吧?

算高压了~但是,v3 50A 只能开到7.4
v

网友I:
楼主 注意一下X3  顺滑度,要是按照说明书组装,大齿盘装了2个垫片不好。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注意一下X3  顺滑度,要是按照说明书组装,大齿盘装了2个垫片不好。可以参考一下!

是有点紧,感觉0虚位!回去再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紧,感觉0虚位!回去再检查一下!

可以少加一个垫片,,,这样要顺滑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少加一个垫片,,,这样要顺滑的多

是不是单项那边的垫片?3个,2个薄的,一个厚的,我用一薄一厚,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少加一个垫片,,,这样要顺滑的多

闻机~我试试看哈~不过怎么才叫顺滑,我感觉已经挺顺!是不是大齿盘上下无虚位?还是要有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闻机~我试试看哈~不过怎么才叫顺滑,我感觉已经挺顺!是不是大齿盘上下无虚位?还是要有点?

我的X3 都出了,记得应该有一丝间隙,但不是上下运动的虚位。反正X3 顺滑度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X3 都出了,记得应该有一丝间隙,但不是上下运动的虚位。反正X3 顺滑度不是很理想!

都出啦?我还准备再搞一架

网友J:
楼主的过热问题解决了吗?最后什么数据可以说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过热问题解决了吗?最后什么数据可以说下不~~~

目前飞曲线~15度滴32hz~很热但不会保护了,目前没有解决良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出啦?我还准备再搞一架

出了,,直接飞500,更舒服

网友:
好鸡,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