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大神进来看看,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帮助

楼主(2014-04-10):
我是多轴新手,费好大劲总算把4轴给装好,固件装好...
试机...又问题出来了......
解锁正常,推一点点油门就开始自动的怠速运转.....
这个时候推油门无论推多少她只快了一点点,反到动方向,副翼,升降她就猛烈的转动????
这是为什么???是设置上的问题吗???请大神们指教,谢谢了

我是APM2.6
中特为电调
银燕2212   980

经过两天的折腾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主要是我对基础知识的淡薄所以造成一些低级错误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把遥控的模式设置成PPM的了。。。完了PPM的接线方法又是不一样的。希望新手们以后别犯我一样的毛病。
这里还需要特别感谢APM群里的江苏-酷酷小狼,他一直帮我在找问题,而且很热心的回答没个白白的问题。。。还有也要谢谢论坛里的大大们帮着找问题。
今天APM终于离地了,而且稳稳的。。。
APM的路才刚刚开始,后面的问题肯定多多。。。。。。。。。。

网友A:
信息提供的太少,怎么帮你?啥飞控?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提供的太少,怎么帮你?啥飞控?啥配置?

apm2.6
中特为30A
银燕2212  980
3DR数传

网友B:
什么品牌、规格的电池(几S、几mAh、几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品牌、规格的电池(几S、几mAh、几C)

狮牌  3S    30C  2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狮牌  3S    30C  2200

嗯,有点怪。第一感觉是电池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有点怪。第一感觉是电池供电不足

那为什么动副翼什么的就正常了呢???
这个跟设置上有没有关系????
看过大师们的教学贴,但没有提到过关于电机转速,怠速一类的调整教程....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看看APM记录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动副翼什么的就正常了呢???
这个跟设置上有没有关系????
看过大师们的教学贴,但没有提到过关于 ...

是啊,按你的描述。似乎2个电机加速正常,4个加速则迟钝
匪夷所思

对了,查一下起飞时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按你的描述。似乎2个电机加速正常,4个加速则迟钝
匪夷所思

这个是推油时的截图

网友C:
重新刷吧,先刷车再刷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吧,先刷车再刷四轴

希望能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按你的描述。似乎2个电机加速正常,4个加速则迟钝
匪夷所思

自稳模式起飞的

网友D:
很可能电机位置安装错误,仔细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电机位置安装错误,仔细查看一下

仔细检查过了,通道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检查过了,通道是对的,,,

最好拍一段视频看看,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做过了吗? 还有,, 遙控器首四通道要关闭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