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KST215,KST315,应该选哪种?

楼主(2014-04-10):
如题,准备换450的斜盘舵机,在纠结是换KST215还是KST315,或这是有什么价格差不多,性价比更高的舵机不?

网友:
个人认为215够了

网友:
315飞固定翼用,215直升机

网友A:
215 速度更快~~~315力量更大~~~斜盘的话力量要大~~锁尾的话速度要快!!!其实115 就够了~~~~回答楼主~~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5 速度更快~~~315力量更大~~~斜盘的话力量要大~~锁尾的话速度要快!!!其实115 就够了~~~~回答楼主~~都 ...

你的回答让楼主更纠结

网友:
315吧,斜盘分辨率更高一些

网友:
还是215好

网友:
本人新手前两天听一位老模友指点买了315, 还没组装,嘿嘿……
据说力量大,省电,控制更细腻~
过几天装好试飞,不过新手细不细腻估计也感觉不到……

网友:
就飞个450,215完全够用了,不用纠结。

网友:
ES9256,绝对比KST215好~! 绝对的

网友:
两个都不错,飞450哪个便宜就哪个吧,力量和速度基本没多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