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固定翼,想装一台1.4米塞斯纳,该用什么样的电装啊?

楼主(2014-04-10):
我以前一直玩电直,固定翼只在模拟器上飞过,偶尔飞一下别人的固定翼,对固定翼的电装一点也不了解。最近想装一台1.4米的塞斯纳,不知道用什么电机和电调比较合适啊,另外手里有玩电直拆下来的450斜盘舵机5颗,不知道能不能用到1.4米塞斯纳上。初到贵地,还请玩固定翼的朋友帮忙推荐。

网友:
我是新人只能帮顶了

网友:
舵机是几克的发一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电机:3536-KV900外转无刷电机
锂电池:3S 11.1V, 2200mAh/20C(格式)
电调:30A--60A无刷电调(好盈)
舵机:9gx3(襟翼舵机暂时不配),方向舵,12g金属舵机。

网友:
XXD2814 30A~40A电调,舵机通用。

网友:
电机用原厂的3536 kV800即可,便宜点用XXD 2217 kV950也行,电调好盈25A~30A即可。电池用11.1V 2200mAH。舵机是9克大小的,450的斜盘一般都可以通用。

网友:
斜盘舵机大才小用了吧~我也是直机转固,用十几块钱的银燕足够了,推荐1.2
的md塞斯纳,便宜好飞,飞烦了换特技机或上FPV再用斜盘舵机,电池3s2200
也通用,对于固定翼来说六十块钱的md933已经算是神舵了

网友:
敏定赛斯纳就可以

原30A电调,2212/KV1400电机,8寸桨

新换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换10寸的1047桨

舵机9k金属齿轮就可以。买银燕的足够

电池3S 2200

网友:
借问各位大虾,XXD2217/LY2216能装上这JJ吗,不知道和3536固定孔距是否一样,我动手能力一般啊

网友A:
按朗宇电机参数电机2216,KV1000左右,或者2814性能更好,可靠的电调40A就OK,桨11*6---13*6,根据电机和离地间隔定,电池3S,2200---4000,都可以

网友B(2014-05-11):
引用 网友A:
按朗宇电机参数电机2216,KV1000左右,或者2814性能更好,可靠的电调40A就OK,桨11*6---13*6,根据电机和离 ...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能装这个机么?8、9、10寸桨我都有,用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能装这个机么?8、9、10寸桨我都有,用哪个好

2212有点小,2217还差不多,不要小于10寸,桨面积小了,吹出的风都在机身上抵消掉了,前拉桨能用最大就用最大的,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有点小,2217还差不多,不要小于10寸,桨面积小了,吹出的风都在机身上抵消掉了,前拉桨能用最大就用 ...

Cobra 2217-12  KV1550具体参数:

锭子直径 ................................... 22.0 mm
锭子厚度 .................................... 17.0 mm
锭子槽数 ....................................................... 12
磁铁极数 ...................................................... 14
匝数 .................................................. 12 Turn Delta
Kv值 .................................................. 1550  RPM / Volt
空载电流.......................... 1.15 Amps @ 8 Volts
线电阻 ..................... 0.066 Ohms
相电阻.............. 0.044 Ohms
最大持续电流 .......................................32 Amps
最大持续功率(3S)........................350 Watts
重量 .............................................. 74.0Grams
直径.................................. 27.7 mm
轴径..................................... 3.17 mm
电机长 ......................................... 33mm
轴长..............................47 mm

我的电机,可以么

网友:
2216不够的。用2814能小爽一下。

网友:
原配的3536是外尺寸,其实就是2814,公模版1.4米塞斯纳的标准配置是3536(2814) KV900,30A电调,3S2200mah电池,11寸浆.
就这样就很好了.

网友:
新手就按厂家推荐配置来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