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08A舵机怪毛病

楼主(2014-04-10):
请教魔头,我的银燕08A
舵机
怎么不扫齿只烧电路板,包括一个金属齿的,还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第一代用的台湾电位器是这样的啦,DE我都烧了3个了

网友:
银燕一百多的舵机都不靠普!何况…

网友B:
习惯了就好 银燕故障率很高

网友C(2014-06-17):
哦,这样么

网友D:
我烧过两个,加飞控后忘了切换成手动模式了,然后调机时飞机侧倾着,舵机就一直在最大行程,最终导致电路板烧毁

网友E:
呵呵,我遇到过,听本地模友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F:
08不能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