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 SUV固件 选择DSM2协议 每次开机都显示通道1不对

楼主(2014-04-10):
刷了SUV固件  选择DSM2协议   对频完后   每次开机都显示通道1当前值为0 安全开机设置为-100%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大侠指导

网友A:
dsm2制式通道1是油门,要到高级模式2里面调一下输出通道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m2制式通道1是油门,要到高级模式2里面调一下输出通道顺序

我的devo7e也碰到这样问题... 刷的是4.01的中文版 ... 请问高级模式2在哪里?

网友:
2楼正解,把通道1调成油门

网友B:
或者刷最新固件吧,我记得应该已经更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刷最新固件吧,我记得应该已经更新这个问题了。

我是刷的最新固件啊      我试试调下顺序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2制式通道1是油门,要到高级模式2里面调一下输出通道顺序

你好前辈  能加我QQ吗?289977303   我试着调整顺序  不知道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开始还是显示通道1不对     谢谢   麻烦你了  加我Q帮我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C:
二楼正解?

这分明是没有校准油门摇杆

进到遥控设置-校准,把油门杆放到中点,然后按ENT开始校准,再把油门推到上下极限,按ENT保存退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正解?

这分明是没有校准油门摇杆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  还是不行  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  还是不行  你试试

我就是这么干的

校准完毕之后,油门最低位就是-100

开机时候只要油门最低就不会有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干的

校准完毕之后,油门最低位就是-100

现在问题是   校准完  做门最低  通道一也不会-100   升降拉到最低就会显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么干的

校准完毕之后,油门最低位就是-100

不行的  应该是通道不对   加我28997730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