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自动淋花系统

楼主(2014-04-10):
有了这个东东,以后就不怕出差旅游时没人给家里的小植物浇水了。
http://www.geekfans.com/article-4365-1.html
http://www.tudou.com/v/4uldR8Eez1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半成品,成本太高

网友B(2014-05-30):
真厉害,我只是把一块光控板改一下,把光敏电阻改为湿度传感器模块、插土壤里面,输出端接小水泵,当里面湿度够的话,水泵是不工作的,当湿度不够时,传感器模块也就没有输出,恒流不成,所以电路导通,水泵工作,当湿度够了之后,又自动停了
还没有你这样的高科技控制

网友C(2014-08-24):
似乎 再加个 自动施肥 的更完美,大概 一个月 施一次肥,自己直接 设置成,每个月的1号,就方便了。

网友C:
自动淋水的话,似乎 设置每天 固定某时间 淋水 更好, 像假设 一年半载都不用打理都 没问题就更好。

网友C:
水源的话,像 走开 几天估计 比较容易解决, 像走开 1到2个星期,估计水源 难解决, 可以试试 直接接 自来水,像那种 红 外感应的 自来水开关。
或者 接个水管 到那种 ,类似 马 桶 水箱 , 也是个不错的取水办法,

网友D:
挺好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