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QX系列和NEX系列相机的中继

楼主(2014-04-11):
我购买了TP-link的WA-850中继器,(如需更远的距离,可买150M室外高功率无线接入器(2.4G)L-WA7210N,最远无线传输距离可达5000米)注意该中继器没有路由功能,仅能做中继使用。电源采用了3节铁锂电池+1节电池桶,电池盒也是购买的,带有USB插座,又购买了1根USB转电源的连接线。实测充满电空载电压为10V,连续工作3小时后为9.6V。

中继器的设置非常简单,打开中继器的控制界面,如下图:

选择‘工作模式设置’,如下图:

选择‘repeater’,如下图:

打开你需要中继的相机,稍等片刻,等待相机的wifi正常工作;

点击‘扫描’,如下图:

选择你相机wifi的ssid并点击连接,如下图:

输入相机的密码后,中继会自动设置好中继的ssid和IP地址,实际上是和你相机的一模一样,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破解问题。
到此所有的设置已全部完成,待重启后就可以使用了。

开机秩序如下;这一点很重要!
首先将中继器电源打开,待正常工作后(一般要1-2分钟),打开相机的电源,待相机正常工作后,中继器会自动与相机接,连接完成后就可用手机或ipad与中继器连接了,在打开手机的wifi设置时可以看到与原相机一样的ssid名称,后面的步骤与单独使用相机是一样的,就不再重复了。这时你将相机拿到比较远的地方,信号强度仍然是非常好的。使用时,中继可以放在包里或地上,并不累赘。

网友:
期待上圖進一步解說
相關心得
如距離 延遲 畫質等

楼主:
我购买了TP-link的WA-850中继器,(如需更远的距离,可买150M室外高功率无线接入器(2.4G)L-WA7210N,最
远无线传输距离可达5000米)注意该中继器没有路由功能,仅能做中继使用。电源采用了3节铁锂电池+1节电
池桶,电池盒也是购买的,带有USB插座,又购买了1根USB转电源的连接线。实测充满电空载电压为10V,连续
工作3小时后为9.6V。

中继器的设置非常简单,打开中继器的控制界面,如下图:

选择‘工作模式设置’,选择‘repeater’,如下图:

打开你需要中继的相机,稍等片刻,等待相机的wifi正常工作;

点击‘扫描’,如下图:

选择你相机wifi的ssid并点击连接,如下图:

输入相机的密码后,中继会自动设置好中继的ssid和IP地址,实际上是和你相机的一模一样,因此也不存在所
谓的破解问题。
到此所有的设置已全部完成,待重启后就可以使用了。

开机秩序如下;这一点很重要!
首先将中继器电源打开,待正常工作后(一般要1-2分钟),打开相机的电源,待相机正常工作后,中继器会
自动与相机接,连接完成后就可用手机或ipad与中继器连接了,在打开手机的wifi设置时可以看到与原相机一
样的ssid名称,后面的步骤与单独使用相机是一样的,就不再重复了。这时你将相机拿到比较远的地方,信号
强度仍然是非常好的。使用时,中继可以放在包里或地上,并不累赘。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使用中继将信号进行中转放大,对于实际使用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的中继放在飞机最远飞行点与控制的中间位置。因为你相机发射的无线信号的功率就那么大。当你超出连接距离后。中继在你身边。跟你用控制端接收这个信号没有区别。只能放到中间后将原本控制端接收不到的信号,通过中继进行差转到你的控制端。

网友:
欢迎楼主分享,看了这个帖子后的人估计很少会去光顾昨天的帖子楼主真绝一门小店了

网友:
顶楼主,向楼主无私的分享精神致敬

网友:
就一点:无私,这个不得不赞!

网友:
看不到图图图图

网友:
原来在3楼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购买了TP-link的WA-850中继器,(如需更远的距离,可买150M室外高功率无线接入器(2.4G)L-WA7210N,最
远 ...

謝謝樓主,你又破解了某某的80元破解費,好棒

网友:
赞一个,好贴!期待实测结果。大家共同努力,把模型航拍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案能中断gopro3和手机不?这样虽有一点延时,可以不用图传吧

网友A: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十分值得赞扬,不比某些人还要收费!力挺楼主,赶紧测试距离!

网友B:
你这供电太纠结了吧?来根5V升压线不就完了么?20块钱搞定,用移动电源时间还长!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供电太纠结了吧?来根5V升压线不就完了么?20块钱搞定,用移动电源时间还长!附图

Ls好见地

网友:
LZ你好,相机密码是什么?每个相机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密码,每个都不一样,在后盖里面呢

谢谢,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
恭喜又破解了一款路由!这样大家又多了一个选择!只是楼主如果能顺便测试下你这款中继能增距到多少米 那就更好了!毕竟折腾中继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将传输距离提高的越远越好!

网友:
看不到图,悲了个催

楼主:
谢谢tjzhaoyu实名认证老师用TP-LINK WA850N所作的实验,主题名为《【VISION福音】QX100简单中继穿墙,成本110元》。连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有兴趣的模友可继续关注。本主题的任务已完满结束,预祝大家玩的开心。谢谢各位!

网友C:
不知中继延迟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中继延迟如何?

延时还是比较厉害的,暂时无解

网友:
好贴必须要鼎

网友:
胡搞瞎搞,生命就是要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爽玩最重要!

网友:
tjzhaoyu实名认证老师的实验飞行距离已经很满足大多数航拍静态照片的模友们了,真心谢谢您!老师为此我产生了一些疑问想咨询下的(诚意交流加下我Q381827044
1、老师的50-100米左右距离是加了2.4G功放后的测试距离么? 还是单用WA-850后的距离?
2、 还有老师具体是怎么加功放的? 有没详细图文指导下?WA-850和功放都各自需要单独电源是么?
3、我的不精灵,是680四轴用的天八控,也想挂QX10机 不知道这样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