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频头版神控devo 10,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4-11):
(无正文)

楼主:
改线材料,自行到某宝搜索:
1、杜邦2.54mm 40p 母对母
2、杜邦2.54mm转2mm,2p转1p
3、杜邦2.54 40p 双排插针
4、杜邦2.54mm双排8p或10p胶壳

网友:
折腾无处不在

网友:
这样改,不会相互影响吧?还是需要看效果

网友:
V911高频头真心没意思,V911也是比较标准的玩具级东东。
泉速CC2500高频头,即使是用原厂控里取下来的,遥控距离都很短,所以原厂控里一定另有放大电路,这个还是没办法。
所以目前为止,我只保留了nrfl2401。

网友:
三个不同高频头三种发射信号,就需要三种不同接收机吧?楼主这样改的目的是集成三个遥控,集成成后可以遥控三种接收机对应的玩具?还是其他什么作用?

网友:
请教下2401高频头可以飞哪种飞机?

网友:
影响外观呢

网友:
神控改造帖,顶之!其实装911高频头还不如装A7105高频头更好,7105除了能控制911之外还能控制一部分相同协议的其他机型,更实用;D10一般都是装2401和7105这两个高频头比较多。。

楼主:
这样改其实就是为了省钱加方便,不想用911高频头了,拔掉重新换7105,不用额外焊接,三个高频头互不影响,就是为了飞俺手里的几个不同厂的小飞机而改

楼主:
加之我有911垃圾空及泉速控,改之可以加以利用

网友:
技术好  分享的心态更好

网友:
加插头插座换设备是方便了,但也增加了故障点,高频头这东西一般很少更换的,直焊就可以了。另外不建议拆玩具控的模块,稳定性和发射距离都难以保障,不如买30~40元的成品模块,17~20DB的发射功率比较有保障,也留有ipx座子可以外接天线。

楼主:
只用了911的这玩具空模块,nasa701是模型级别的控,其余为成品模块。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
我买了三个高频头,目前只装了一个,另外装两个可以在配置文件中设定切换,装三个如何切换?

网友:
记得A7105和CC2500可以并在一起,同时工作,但如果是D7E的话可能会供电不足重启。

网友(2014-06-08):
引用 楼主:
只用了911的这玩具空模块,nasa701是模型级别的控,其余为成品模块。

我的911玩具控高频头弄好以后玩911会闪断。怎么回事?

网友(2014-07-31):
引用 楼主:
这样改其实就是为了省钱加方便,不想用911高频头了,拔掉重新换7105,不用额外焊接,三个高频头互不影响, ...

这两个高频头不是一样的吗?好像911原控里的比较小,功率也不够。

网友A:
技术贴,一定要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