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IC设备连接

楼主(2014-04-11):
diy飞控,有好几个IIC的设备接入,这些设备就用两根杜邦线一一连接起来,这么简单?

网友A:
需要用4根的。

正、负、时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4根的。

正、负、时钟、数据。

我的意思是:时钟线和数据线的连接,就这样一段段的级联下面的设备,还是所有的设备都汇集到一个hu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时钟线和数据线的连接,就这样一段段的级联下面的设备,还是所有的设备都汇集到一个hub?

...

网上搜i2c总线就知道了。scl和sck全部直连就行

网友:
程序是灵魂

网友C:
IIC(I2C)是靠地址来识别的,硬件上是直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I2C)是靠地址来识别的,硬件上是直接并联。

如果我有多个相同的模块,而他们的地址也都是一样,这该怎么办?弄块片选芯片?

网友B:
一般不用。每种器件厂家都会设1个以上的地址,需要设置一下。具体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有多个相同的模块,而他们的地址也都是一样,这该怎么办?弄块片选芯片?

还没研究到这个层次,无法回答,不好意思。

你看看这几个,或许有帮助: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90868557.html
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9878.HTM
http://niulei20012001.blog.163.c ... 721120096179545176/
http://blog.csdn.net/ajigegege/article/details/15095427

楼主:
问了模块的卖家,同一种模块的地址是一样的,而且不能修改。悲剧了,看来要弄个片选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