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鹰眼如何重新设置时间?

楼主(2014-04-11):
在大力买的鹰眼,发现录像时间是2013年5月的,如何重新设定时间,还有为什么在车载模式HD录制的时间都是10秒左右一段。

网友A:
这个我刚刚搞过,设置时间:关机取出内存卡,吧卡放电脑上,在卡内新建一个文本文档“timeset.txt",打开文档,在第一行输入“2014-04-11 13:02:00”  保存后把卡插在鹰眼上,到了你设定的时间再开机,就把时间保存了,这里注意:年月日后面有一个空格,另外时间比如现在是中午12点整,你要预留你操作时间,可以设置成12:02:00,然后插入卡后,看好时间到了12:02:00马上开机就OK了,

车载模式我的录制是自动分成2分钟一段,不知道你什么情况,航拍建议用运动模式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的根本没有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刚刚搞过,设置时间:关机取出内存卡,吧卡放电脑上,在卡内新建一个文本文档“timeset.txt",打开文 ...

真的可以啊

网友:
在卡的根目录下建文件TIME.TXT(大写)  内容:2014/04/11  12:40:00     就行了。我就是这么搞得,你可试试。

网友:
就是二楼的方法

楼主:
http://yunpan.cn/QNfe8MFIbZwnE
亲测可以
把下载的文件复制到卡再修改里面的时间就OK了,

网友:
文件名是 timeset.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