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供电问题 换UBEC 79133 问题会解决吗?

楼主(2014-04-11):
开始升级调参弄完了只是还没解锁   好好的

上GPS    一会儿就挂了

APM2.6突然与电脑联不上了.

论坛老师指导买了好盈5v 3A UBEC 供电

更换TPS79133

TPS79133到手  好盈5v 3A UBEC到手

问题:APM2.6出故障时  还一直由USB供电

电调BEC都没参与供电

换UBEC   79133 问题会解决吗?

再:TPS79133   在APM2.6的什么位置?

谢了

网友A:
usb供电电流一般只有500ma,是不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电流一般只有500ma,是不是电流不够?

这是个明智提醒

网友B:
小电流的ubec带不动的 电流太小 换个8A的就好啦 或者7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的ubec带不动的 电流太小 换个8A的就好啦 或者7A的

16a会不会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6a会不会更好一点

不能打太多呀 大多了会少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