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遥控田宫M26问题求助,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4-04-11):
刚换的遥控器是天地飞6A右手油门,右手上下前进后退 左右是坦克转向,想把转向调到左手的左右方向怎么设置?而且应该是左手瞬间推到最上是开炮怎么也不行(微调也同时推到顶端),新买的遥控器不明白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不懂绑定了

网友:
我的天地飞6A是左手油门,现在想把前进后退等换到右边去也不知道该怎么搞。

请问LZ你右手油门的控右杆是可以一格格推的吗?也 就是说是可以把杆固定放在任何一位置上吗?我的左手控左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天6可以拆机把杆的 插头换掉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遥控设定请参考hyjhyj123兄弟的贴,一看就明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调好了 没问题了 重新设置一下就行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
俺也是用的这个控加这个车,不过电池还没到,没试,先学习一下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左手上下是前进后退,右手左右是转向,左手左右是转炮塔,右手上下是炮管俯仰,但是声组没声+大灯亮尾灯不亮,开炮和机枪调不出来,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左手上下是前进后退,右手左右是转向,左手左右是转炮塔,右手上下是炮管俯仰,但 ...

天地飞6简单的,重新和声组设置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6简单的,重新和声组设置下就行

是按说明书上的方法设吗

网友:
都是大神啊。。。我小白一个最近也想换个天地飞的遥控。但是声组是不是要另外配才有音效呢。天地飞的接收器只能操控功能是吗????天地飞能用在 坦克上吗????

网友:
这个简单得很!重新插接收就可以了!找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