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悬停把离合器给飞断了

楼主(2014-04-11):
尼玛这是什么节奏。。哥刚换了美国手,3d啥的一样不会,只不过自旋悬停,为毛这个离合器断成两半了?来令片还有1.5左右的厚度,表面光滑没有起毛,感觉震动也不明显啊

网友:
修修更健康

网友:
疲劳了呗

网友:
高频震动导致金属疲劳

网友:
油动够暴力

网友:
金属疲劳,换个继续悬停自旋

网友:
那个部件是易损件,油机的维护费用就是比较高。

网友:
厉害···
有钱人啊

网友:
这个真是有点烦人呢!

网友:
金属疲劳、高频震动,换一个吧

网友:
或者离合装歪了一点,和离合杯不平行,总是斜着摩擦离合杯的话也容易断。
刚开始我飞的时候也有一次很正常落地结果离合器断了。结果检查发现时离合装歪了。典型的特征是即使发动机转速很低也一样会带着大桨转。
后面装好了甩块练习了4桶油随便乱搞也没坏过

网友: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品质问题

楼主:
fzzt发表于2014-04-11 10:34:01

或者离合装歪了一点,和离合杯不平行,总是斜着摩擦离合杯的话也容易断。
刚开始我飞的时候也有一次很正常落地结果离合器断了。结果检查发现时离合装歪了。典型的特征是即使发动机转速很低也一样会带着大桨转。
后面装好了甩块练习了4桶油随便乱搞也没坏过
我前面几桶油都很正常,最近几次飞确实发生你说的状况,以前怠速不熄火,这几次不提高一点怠速,过一会就熄火,大奖会有不明显的转动倾向。到断裂前一次飞行下来,转动大桨已经是卡死的感觉,强行启动想看看是什么问题,悬停了几分钟就断了

网友:
那个部件是易损件

网友:
来令片 都完好,离合却 断了 !!

(千分只一的 中奖机会 啊!)

这。。。只能算是 孕气 。。。孕气。。。

网友:
安装问题吧。。。头一次见到这个断的。。。。

网友:
亚拓原装的就这鸟样,离合器用来用去非耐克斯的最耐操。

网友:
离合器的同心度对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A:
你怎么还自废功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还自废功夫了啊

不是我不刻苦,天天下班就是飞模拟器,三个月下来自旋翻都没有大的进展,没法定点,忍痛自宫了

网友B:
嗯,楼上说得对,同心度问题,不要怪离合嚣。原来我的也是这样,后来才发现是不同心造成发动机震动损坏了离合器。现在问题解决了飞了N起落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楼上说得对,同心度问题,不要怪离合嚣。原来我的也是这样,后来才发现是不同心造成发动机震动损坏了离 ...

请问所谓的同心度问题,是引擎连同离合甩块向机架上安装的时候,与启动轴/单向轴承/离合罩杯那一个组合没有完全同心的问题吗?也就是发动机有点歪?这个貌似目测很难看出来啊。当然一些小技巧我还是明白的,例如螺丝不要一个个上紧,全部假组合微紧后再上紧之类的我还是注意的。

网友:
怠速正常的情况下,感觉离合器不能完全切开,也就是说发动机在比较低的怠速情况下,大桨还会逐渐转起来,离合器甩块就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