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0旋翼头上的轴承怎么换啊

楼主(2014-04-11):
求助各位,我想换150旋翼头上的两边各两颗轴承,不过好像是固定住的,有什么办法弄下来吗。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要换掉

网友A(2014-07-14):
今天检查桨夹用手掰 有晃动,之前炸就过换了主轴和横轴,不知道是不是轴承坏了造成晃动,请高手指教,现在没换也能飞,但估计性能有所下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检查桨夹用手掰 有晃动,之前炸就过换了主轴和横轴,不知道是不是轴承坏了造成晃动,请高手指教,现在 ...

求教尾管怎么换啊   怕把线掰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检查桨夹用手掰 有晃动,之前炸就过换了主轴和横轴,不知道是不是轴承坏了造成晃动,请高手指教,现在 ...

可能是横轴弯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尾管怎么换啊   怕把线掰断

尾舵下边有颗螺丝,拆下来,然后把掉插针,手捏着插针黑色塑料部分,把插针对住桌子,轻轻往下按,插针就脱离了,然后顺着线弄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横轴弯了,检查一下

横轴 主轴 都是新的呀

网友:
桨夹跟中联缝隙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