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不好是所有小鸡的通病嘛?

楼主(2014-04-11):
SCP锁尾不好,FBL80锁尾不好,V120d02s依然锁尾不好,现在换了V977,仍然锁尾不好,唉。。。。。。。

尾巴没力为啥不用无刷呢?我觉得能花好几大百买航模了,也不在乎尾无刷多出来那点儿钱了吧?

网友:
看过聪少家的双无刷mini cp ,那个动作叫钢硬!弹来弹去稳的不像话

楼主:
977 到手第一天也是不错的,才温柔飞了6电,无炸哦,锁尾就不给力了,稍微追尾了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 到手第一天也是不错的,才温柔飞了6电,无炸哦,锁尾就不给力了,稍微追尾了开始。

换0720空心杯48000转每分钟以上的,然后用600mah的电池,电池可以用我推荐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这款电池应该不错,动力足够。

网友:
我的小飞机锁尾也不好。毕竟几百元的东东,要求别太高。

网友:
我的minicp用1.68元的7mm空心杯尾电机,1.5元4.8cm的尾螺旋桨,锁尾非常好,一动不动。主电机是无刷黑金刚。

网友:
说锁尾不好的基本都是新手,主要原因是调试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螺距太大,导致锁不住尾,调试好的情况下换无刷的锁尾比不上有刷,更比不上轴传

网友:
樓上對的。

网友:
小鸡锁尾的确不是很好

网友:
我的minicp已经把螺距调到很小了,但还是追尾。换过尾电机,还能做些什么?

网友A:
标题

尾无刷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非变距锁尾的问题
灵敏度依然受制于尾驱动系统的转动惯性
无刷电机的确在功率上占优势
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无刷锁尾的缺点
众所周知,无感无刷电机启动时会突然加到某个转速
而且无刷电机转子惯性要比空心杯大得多
也就是说,锁尾时无刷尾电机的反应不像空心杯那样灵敏
反应慢,不灵敏,在锁尾是致命的
为了发挥无刷尾电机的优势,避免以上的缺陷,需要很好的硬件配合和调校,甚至一些状态让一些老手都头疼
曾几何时,多少人忘记了改尾无刷烦恼的金鱼尾
多少人忘记了MCPX BL的帕金森
多少人忘记了150炸鸡尾电机线齐刷刷断?
多少人还记得V100d03BL?
当然,我不是反对锁尾使用无刷电机
因为虽然有缺点,但大功率和相比功率较为均衡的重量都是很大的优势
本人就正在使用HP03Tv2锁尾,那是我所有尾电机机型里最爽的一台
但爽飞需要付出的代价和空心杯类型不在一个层次上
轻量化的3a左右的BLHELI电调(版本也有一定影响,3.4和主电机抢电,9.0又会在大螺距空中停转),尾电机需要维护,炸弯需要换轴,线根加固,还要时刻注意轴承的状态,必要时固定起落数要上高速轴承油,上尾桨之前要预装在废空心杯尾电机上用力吹一下,震动大的尾桨甩你没商量
有时还要准备不同大小的尾桨,让无刷尾电机转速工作在相对线性的区间
完全不是空心杯电机随用随弃的简单过程
我现在甚至不用怀疑,好状态的无刷尾电机维护费用要比换空心杯尾电机高
所以以本人的观点,无刷尾系统目前来说还不是非常的成熟和经济
但我相信总有这么一天

网友:
小鸡3d你指望能多硬,喜欢硬的,上大机

网友:
双空心杯锁尾比较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 到手第一天也是不错的,才温柔飞了6电,无炸哦,锁尾就不给力了,稍微追尾了开始。

我的还好些20多个电的3d,锁尾性能就衰减很多,目前勉强能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无刷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非变距锁尾的问题
灵敏度依然受制于尾驱动系统的转动惯性
无刷电机的确在功率上占 ...

说的太好了,无刷锁尾,空心杯锁尾都用过,各有各的好处,目前改回7mm锁尾,虽然消耗快,但重量轻,价格有很多价位选择,便宜的1元几,贵些,10元,坏了就换,按线性,还是空心杯细腻稳妥,玩花式,尾无刷锁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