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问题,拜托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4-04-11):
四个电调可以如图这样并联吗?用黑色的硅胶线把黑色电调线连接 ,红色硅胶线把红色的电调线连接 。希望大家给一些电调并联的建议,拜托大家了

网友:
不这样连还怎么连。

网友:
楼主对自己不自信

楼主:
是有点不自信 生怕把设备连接错了 造成什么后果。 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这样的,也可以买那种配线板

网友:
省钱可以那样子我就是那样子的

网友:
我是几线焊一起的,这样减重,呵呵

网友:
我是几线焊一起的,觉得这样无减重啊

网友:
接线是对的 我还是用的板子 好焊接

网友:
跟人愚见,最好不要这样接。因为这样接,有可能形成一个环形,容易产生磁场,干扰设备。直接买分线板吧,也不贵。确实要用线焊接的话,不要接成环形就OK 了。

网友:
最低2.5元一片,没这个灰常不方便的

网友:
用这个板子很不安全。容易烧!

网友:
我不是环形的 是把六个先并起来再焊一根出去 就是焊点一坨

网友:
你这个算半圈,我试过一圈焊接,血淋淋的教训,大电流最好别环形。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直接焊一起就行了 不要管好不好看

网友:
我是直接焊的,红队红黑对黑四个直接焊一起,没有弄这样的环形

网友A:
改成11型的正极负极离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11型的正极负极离远点

11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1型是什么意思啊

看过电线杆上的电线吗?你的环肯定是不行

楼主:
可是四根线要并在一起一定的有交叉点啊  我把他弄成H上半部分这样的形状不行吗

网友:
就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
并联就可以!!!

网友:
飞越有n 合一的集线器,那个方便快捷安全!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