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数傳问题

楼主(2014-04-11):
請問大家apm3DR数傳如何更新固件(放在四軸上的那1个)

网友:
这个好像不更新吧

网友:
数传还在路上

楼主:
在MP上只得更新地面站端,更新后是1.9版本,接收端是1.6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P上只得更新地面站端,更新后是1.9版本,接收端是1.6版本

同样的问题。等待解决。。帮顶。

网友:
现在用着不错,不知道更新后有何好处?

楼主:
我也不知道,好像沒有说明但是我用433那种原廠天線距離只有約80米你們的是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