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航模 D10设置 混控 螺距

楼主(2014-04-11):
刚接触航模 D10设置  混控  螺距

一头雾水

今天稍微有点理解

混控:一个动作指令.两个以上系列动作反应.

螺距就一窍不通.

求正解.

网友:
倾听答案....

网友:
玩直升机的话  第一个 要选择飞机模式是直升机  第二个 选择斜盘模式 450用120°斜盘
MINI CP 用单舵机模式

网友A:
混控,一般用在固定翼上,电直上不用。螺距一般用在电直上,固定翼上用不到。螺距是设定电直大浆用的,电直的螺距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一般用在固定翼上,电直上不用。螺距一般用在电直上,[/backco ...

你真弄明白了?

网友:
我用的控是 D10 电直是120DO2S,和450.固定翼是自己做的塞斯纳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