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车 的前轮 前速和外倾角度 也要检查和调整

楼主(2014-04-11):
       最近迷上了 遥控车  先后引进了 海博星的四驱 和恒龙的大脚车 大脚车在发动机磨合期间 变速箱 扫齿了 返厂修理 今天就能收到货了  海博星四驱 是天天玩  右前轮传动轴万向节有个顶丝撸扣 昨天又换了一根传动轴 总成 在玩车的期间 就感觉 中高速时转向发飘 侧滑厉害 这时 是有高速时的惯性作用 但是总觉得 有一点夸大 用眼看 前轮的 前速 外倾角度都有问题 前速 和外倾角度 在遥控车上有没有作用 用不用调整 用不用像真车一样 做一个前轮定位
       瞎想不如  试一试  结果 我就根据我的经验(我有40多年的 驾车 维修经历)把明显的负前速调整到了 两个前轮基本平直 稍微向里面偏了一点点的位置 又把明显都成了八字的前轮负外倾 调到了基本垂直 稍微有一点点外倾的角度  试车 绝对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感觉 车子 在中高速转向时 平稳了许多 高速转向时 转向半径也小了许多  就算有一大半的心里作用吧 但还是有效果的
      为保证汽车稳定的直线行驶,应使转向轮具有自动回正作用,即当转向轮在偶然遇到外力(如碰到石块)作用发生偏转时,在外力消失后能立即自动回到直线行驶的位置。这种回正作用是由转向轮的定位参数来保证实现的。前轮前束就是这些定位参数中的一种。前轮外倾是指前轮安装后,其上端向外倾斜,于是前轮的旋转平面与纵向垂直平面间形成一个夹角,称之为前轮外倾角,其主要作用是使转向轻便,使车轮紧靠轮毂内轴承,以减少外轴承及轮毂螺母的负荷,有利于安全行驶。(摘自百度)
      遥控模型车不是玩具,它其实是"真正汽车的缩小版本",它有着和汽车相同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排挡),还有悬挂系统;有高性能的轮胎,既然是这样 又通过 调试 和明显改变了原行驶状况的试车 我觉得 遥控车还是需要 调整 前速 和 外倾角度的
      再有 我的海博星四驱 就只有下摆臂 上面是调整拉杆连接 这种情况下 原厂装配时 外倾角度 不一定特别准确  长时间的运转 也有可能造成调整拉杆的松动  这就需要玩车的哥们 经常的观察  前速 和外倾的角度 及时调整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记得92年 我买了一辆 桑塔纳旅行车 新轮胎跑了两万公里 就报废了 就是因为前速的原因  遥控车的轮胎 也不便宜呀
     我的 恒龙大脚车 它的前轮 是上下摆臂控制的 设计时就把外倾角度通过上下摆臂固定了 但也要定期检查 摆臂的 轴 套 它们的磨损 也会造成 外倾角度的变化  应该及时更换 磨损的 轴和套

调整前的外倾角度

调整前的外倾角度

调整后的外倾角度

调整后的外倾角度

调整后的前速角度

调整后的前速角度

调整前的前速角度

调整前的前速角度

网友A:
前束外8内8 整体避震效果其实都需要调整的
过几天不忙 我上图 新装的皮带漂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束外8内8 整体避震效果其实都需要调整的
过几天不忙 我上图 新装的皮带漂移车
...

  什么叫外8内8  不可能是8MM吧 我记得 大解放车的前速 是8——10MM

大解放 42年前 我开过的车 载重量4吨 驾驶室准乘3人 特别挤 挂5档的时候 挂档动手 肯定要碰到坐在旁边的人的大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