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关于亚拓600N 3GX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改了无副翼。被3GX搞惨了。。。。根本摸不着头脑。所以请高手帮忙设置。可以出点调试费。我用的控是华科尔12S。飞机600N。舵机三个ds20.亚拓的3GX。有愿意的可以搞的定这个控和飞机的。可以邮寄到您处。帮忙调试。谢谢。电话18347438880

网友:
你是新手嘛?

网友:
你是新手的 话 有问题 联系我 可以告诉你(qq984082103,)

网友:
你是哪的?我是devo7飞3gx 3.1版,调试的还不错。不过玩的都是电的,没玩过油的。

网友:
电的还可以 油的不会玩 慢慢摸索吧

网友A:
建议LZ换掉陀螺,3GX在油机上,如果震动排的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把3GX震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换掉陀螺,3GX在油机上,如果震动排的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把3GX震傻掉

非常感谢。已经换MB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换MB

换了MB后效果怎么样

楼主:
相当稳定。可以脱控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