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能否替换原有的连接线?

楼主(2014-04-11):
电调原有的连接线太短了,能否把它原有的连接线替换掉?

网友:
有打胶么?没胶的话可以重新焊线,有胶的话就比较麻烦。

楼主:
原有线扯不下来,看来用㬵了,再想折。

网友:
那加焊根延长线就好了啊,热缩管一裹,完成

网友A:
= =剪掉,加长,再把剪掉的接上,就变成了吧。。这没什么纠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