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在指南针校准后云台失灵

楼主(2014-04-11):
最近发现,起飞前如果机头向下做指南针校准后,云台无法控制俯仰,需要手动拨几下云台,控才能重新控制云台。不知道有木有魔友有同样的现象啊。是否正常呢。

网友:
h3-2d太贵了呀,没用过,楼下回答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当做指南针校正时需要翻转飞机,这样就会导致云台超出修正范围导致进入保护状态,过一会就会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当做指南针校正时需要翻转飞机,这样就会导致云台超出修正范围导致进入保护状态,过一会就会恢 ...

网友B:
嗯,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每次都是一会就好了,如楼主所说,用手指摆正一下会帮助复位快一些。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云台装上狗以后。。好热啊。不知道是云台热还是狗热。反正烫手。楼主的也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每次都是一会就好了,如楼主所说,用手指摆正一下会帮助复位快一些。

我还有个问 ...

一样的,有点热,是狗3+发热,也没那么发烫。

网友:
限位保护了,正常

网友:
做校準超過最大角度!正常
保護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