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脑的配置。

楼主(2014-04-11):
现在玩航拍。视频处理也需要接触到。当然是业余的,现在的台式机配置如下:
CPU:InterlPentium(R) CPU G645 @ 2.9GH (2 CPUS)   奔腾2.9G 双核
内存:DDR 3  2G *2
硬盘:是西数还是什么,忘了。500G吧。
显卡集成,这机器买了有两年多了。现在放gopro拍的视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想加张显示卡,不知道选哪种显卡。或者说编辑视频,对电脑有什么要求呢?这个配置也不算太低吧。我想加个显卡就可以简单的剪辑一下视频就可以了。比如剪掉不用的镜头,加点背景音乐什么的。请老手给点意见

网友:
看主板兼容列表,选个经济点的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用快播放狗3+拍的视频,时不时的有点卡一下,当飞机在转向的时候,视频卡的就比较严重点。

网友:
主板,CPU都换了吧...这年头了,还用奔腾...

网友A:
建议楼主用PPTV看视频,我的电脑用快播卡,用PPTV就不卡,配置自认为也算不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PPTV看视频,我的电脑用快播卡,用PPTV就不卡,配置自认为也算不错了 !

要得。谢谢

网友:
换平台吧,A4 5300加A55主板,500多块比你这都强,显卡都不用了。
视频编辑,最起码上I3配B75加个400-500的A卡

楼主:
我有个I3闲置起的,就是买了个垃圾技嘉主板,老是出问题是。你说的
配B75  是主板么?针脚能对得上吗?

加个400-500的A卡    A卡又是什么,可否明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个I3闲置起的,就是买了个垃圾技嘉主板,老是出问题是。你说的
配B75  是主板么?针脚能对得上吗?

...

I3 3220配B75主板可以的,A卡是指AMD的显卡,400-500的A卡有HD6670或者6770
I3配B75主板加HD6670或者6770完全满足你的需要。
以上型号不懂的话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C:
按说现在一般电脑播个1080p的视频应该毫无压力啊

lz还在用xp啊。。。什么年代了,起码换个win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3 3220配B75主板可以的,A卡是指AMD的显卡,400-500的A卡有HD6670或者6770
I3配B75主板加HD6670或者677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现在一般电脑播个1080p的视频应该毫无压力啊

lz还在用xp啊。。。什么年代了,起码换个win7吧

WIn7做开发不方便。也一直不习惯。xp挻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7做开发不方便。也一直不习惯。xp挻好

还是建议换WIN7。比XP好多了
微软已经抛弃XP了。

网友:
X宝搜索:c6100 工作站

你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换WIN7。比XP好多了
微软已经抛弃XP了。

老本本玩不了WIN7怎么办?还的用XP呀

网友D:
cpu不用换了,加块gts250就可以了。显卡不用6770那么好,你的cpu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不用换了,加块gts250就可以了。显卡不用6770那么好,你的cpu带不动。

恩显卡好了也发挥不出来,

网友B:
GTS250这种电老虎现在只能买到淘汰的2手货,各种翻新各种假。况且,6770只是低端卡,没你想的那么好的。不嫌CPU慢的话6670也可以的,既然你有一颗I3为啥不利用呢。

网友:
如果想做后期编辑的话,最好换个单独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S250这种电老虎现在只能买到淘汰的2手货,各种翻新各种假。况且,6770只是低端卡,没你想的那么好的。不 ...

I3那个针脚配的是技嘉的一块板子。那块板子老是坏。那时反厂又要用电脑,我就配了个临时的用。因为I3主板的不稳定,一直闲起就没去弄了。现在需求大了,考虑把I3用起来。再加个显卡估计应该能做些简单的后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