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第八通道输入影响osd显示,怎么破?

楼主(2014-04-11):
最近碰到个奇怪的事情,apm板上的ch8输入通道,对应的遥控器上是个两段开关,以前是设置的快门,现在是设置成简单模式,但是都存在开关打到高位启用设置的功能后,miniosd上的字幕消失,并显示over range,或者字幕死机的情况,这会是什么原因,怎么破?

网友A:
看 WIKI  有 说明的 ,复用通道开关,  开关  开关 切换 MINIOSD ,你重设下 MINI OSD 的 参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WIKI  有 说明的 ,复用通道开关,  开关  开关 切换 MINIOSD ,你重设下 MINI OSD 的 参数就是了,。

原来是这样,我的miniosd买来一直是默认的参数和程序在用,还没设置过什么,设置这个得用ftdi吧?

网友:
你的osd参数设定了用第八通道以切換第一屏第二屏的转換吧

网友B:
把这里换掉或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里换掉或关闭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