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来了,上图。

楼主(2014-04-11):
新手,看到精灵忍了一段时间,直到成熟的3D方案出来才入手。

精灵2+3D云台+大疆5.8G图传+电池若干+IOSD MINI+黑狗3+

富威特5寸雪花屏+大疆精灵电池+大疆精灵充电器

我必须承认我有大疆原厂情节。

原来是想将屏幕加持在遥控上,无奈试了一上午发现这玩意实在太重了(接收和电池加显示器),于是翻出以前的闲置三脚架。

加装了FPV HUB,根据昨天晚上官方放出3D云台抗干扰板,自己琢磨布线,机身8P接FPV HUB,FPV HUB的8P再接云台。

抗干扰板被我粘在了图传发射端上,实在没心思研究这些东西的内置方案。

断电后狗3会直接趴下,而且镜头会触地,所以果断加了一个UV,否则镜头命不长。

云台到手后先试了下,俯仰角度比较大(如官方宣传视频),后来手贱升级了一次,俯仰角度变得非常小,大角度移动机身的情况下,云台会有卡死的声音。

这该死的图传貌似50米开外就没信号了,估计得换个14DB的平板了。

上图,高手们烦请看看布置是否有错,谢谢了。

网友A:
沙发一个,楼主3d云台多钱入的?

网友:
要不你也弄个脚架延长片来升高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一个,楼主3d云台多钱入的?

套装5499 一毛不少。

机器早到了,就是等云台等了半个月。

网友B:
这么触地你加了UV也不顶用呀。。汗,这也敢用,还是赶紧想办法加高吧,UV镜花了拍出来跟镜头花了有区别么???

网友C:
楼主您好!

请下载最新的软件,在软件中升级固件,就可以解决俯仰角度问题。
您的防脱落卡扣安装错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

请下载最新的软件,在软件中升级固件,就可以解决俯仰角度问题。

我已经全部升级到最新,但是俯仰角度依然比较小,跟才上机没升级之前有很大差距。

卡扣部分我已经纠正过来,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全部升级到最新,但是俯仰角度依然比较小,跟才上机没升级之前有很大差距。

卡扣部分我已 ...

LZ 你好,你可以根据这最新的调参软件,调节云台俯仰角度,大小自己拉动刻度标尺,自己调节

根据这图

根据这图

网友:
多少重量LZ?

网友:
上视频才是王道

网友E:
加了UV镜头,重量变化了,会不会影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好,你可以根据这最新的调参软件,调节云台俯仰角度,大小自己拉动刻度标尺,自己调节

谢谢,调整以后果然角度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触地你加了UV也不顶用呀。。汗,这也敢用,还是赶紧想办法加高吧,UV镜花了拍出来跟镜头花了有区别么? ...

将就用,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F:
楼主这个抗干扰板是另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了UV镜头,重量变化了,会不会影响平衡?

同问,谢谢。

网友G:
云台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抗干扰板是另买的吗?

云台里就有这个板子

楼主:
没有取下来试过,因为脚架高度太坑爹,断电肯定擦镜头。

现在这样通电都会刮到云台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云台出了吗????????????

今天才到手,试了下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取下来试过,因为脚架高度太坑爹,断电肯定擦镜头。

现在这样通电都会刮到云台底部。

副厂有专门的加长脚架,很好用。

网友H:
楼主这个重量可是够重的了,飞起来感觉如何,你这重量超出1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重量可是够重的了,飞起来感觉如何,你这重量超出100多克

飞起来还好,等下把桨保护器拆了可以减少72克左右。

拆掉桨保护器以后差不多最基本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副厂有专门的加长脚架,很好用。

是的,正在淘宝找,不过原厂设计的时候没人想到貌似有点坑爹。

镜头和云台被擦的稀里哗啦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在淘宝找,不过原厂设计的时候没人想到貌似有点坑爹。

镜头和云台被擦的稀里哗啦的。

加高后改装成我这样,成四脚落地特别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高后改装成我这样,成四脚落地特别稳定。

谢谢,图中的精灵看起来很可爱。

我今天没找到可以发货的加高脚架,目前将就飞飞吧。

正好又下雨了。

网友J:
干扰板要放在精灵的肚子里面。注意有两个螺丝空位!设计就是放在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干扰板要放在精灵的肚子里面。注意有两个螺丝空位!设计就是放在内部的。

由于线太短,如果加装了FPV HUB的话,抗干扰板是无法内置的。

网友:
严重超了吧! 不安全啊

网友:
真绝一门发表于2014-04-11 22:20:35

严重超了吧! 不安全啊
1200是推荐重量,极限是2000左右。参考E300动力

网友:
詳細清楚
頂一個
加了濾鏡不影響雲台自穩
我也想入一個
另外原裝的就會摩地
那2d版本還要加一片墊高片 不是更嚴重了
前幾天2d雲台摔了
苦等3d雲台
感謝lz發圖解饞 期待視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取下来试过,因为脚架高度太坑爹,断电肯定擦镜头。

现在这样通电都会刮到云台底部。

加了UV镜头,重量变化了,会不会影响平衡?

网友K:
我也出了2D云台,换3D的,苦等中~~~。。

这是2D云台时试飞的视频,大家交流一下。
希望3D云台有更好的表现。
?firsttime=56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出了2D云台,换3D的,苦等中~~~。。

这是2D云台时试飞的视频,大家交流一下。

有狗拍的吗?居然没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狗拍的吗?居然没变形?

是的。
要软件导入时做了去鱼眼。

网友:
断电镜头不会触地啊,我的试了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出了2D云台,换3D的,苦等中~~~。。

这是2D云台时试飞的视频,大家交流一下。

在這些高樓大厦附近飛感覺有点危險, 怕大厦的各種發射天線造成干擾

网友:
原厂图传传输距离靠谱么?第三轴只是增稳吧?希望LZ对比下和H3 2D差距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