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k8飞450电直,快没电时机子会***逆时针旋转,解决不了 ...
黑k8飞450电直,快没电时机子会***逆时针旋转,解决不了,怎办?

楼主(2014-04-11):
机子起飞正常平稳悬停,快没电时会逆时针***旋转控制不住只好紧急落地,机子震动不大,黑k8多次调设和更换尾舵也解决不了,不知什么原因?是k8的设置问题或还有其他问题?!求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换陀螺仪试试

网友:
是轴的还是皮带的,我的是皮带的,皮带松加上齿轮是塑料磨园了,高速还行,低速有旋转,发现时还可以挖制。

网友B:
没电了还会正常么

网友C:
应该和“快没电了”没关系

网友D: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