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尾电机不转了,向右打就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11):
RT:伟力911,尾
电机
不转了,向右打就转,什么原因?
昨天下午炸了下,再飞就自转,检查了下,原来尾电机不转了,还以为是坏了,然后自己换了新尾电机,结果还是不转,已经检查了焊接都没问题

网友A:
这是电机尾桨的正常现象,直机向右转尾电机得一了加速转的迅号,直机向左转尾电机得到了减速迅号。如果此进直机转向了,那陀螺仪会根据直机转的角度来调节尾电机的转数,如果直机没有转向,那陀螺仪只能给尾电机停转的迅号了。

网友B:
正常啊 放心起飞

楼主:
飞不了啊,加油门尾电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