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力480问题求教

楼主(2014-04-11):
  如题:手里有个富力的DFC空机,尾管上写着450,但给卖家拍图的时候和我说是480DFC ,当时我这个纠结啊,由于空寂炸过准备维修买配件,旋翼头目测是好的主轴也是直的,只是大奖夹连接拉杆坏,“买” 十字盘舵机臂三根都没了,“买” 。朋友告诉说主轴和横轴我这个也目测看不出什么弯曲,还是买几本备用吧,“买”。不过心想反正是山寨机,关键部位只要用亚拓的配件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尾推没什么大问题,齿轮也都是好的,只是舵机推杆没有了,卖家说我这个只能换整套的双腿,价格98,当时我这个郁闷,我这个整套也没坏什么就直接让我换一套,而且还是98元,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升级冰人的双推或者换亚拓的尾波箱传动呢。重点来了 ,卖家告诉我这个是富力的480机架,有好多配件都不能通用,但是我想重点具体哪些可以通用或者哪些不通用呢,毕竟山寨机某重要部位我也想换亚拓的配件,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尾推我是换富力原厂的还是换冰人或者亚拓的呢,如果换了冰人或者亚拓的会不会不兼容,悬翼头部分不知道哪些可以喝亚拓通用)大家在你给我看下我这个空机修好需要具体配哪些配件。

网友A:
尾波箱通用吧

楼主:
卖家和我说不通用

网友:
只要是PRO机型,基本通用,不管是亚拓,还是冰人,飞越,7075,都可以,只是不同的旋翼头相对应的主轴长短不一样罢了

网友:
基本通用的。

网友B:
除了你的DFC旋翼头拉杆只能买富丽的    十字盘拉杆可以买飞跃的 良好长度即可  但买了飞越拉杆就得买飞越的球头扣  两家的拉杆螺纹直径不一样  尾推那里标准的 pro通用  另外建议多买点主轴横轴和尾轴  炸鸡必备  另外要提醒的是横轴长度亚拓和富丽应该是一样的  但我上次买的飞越DFC很轴要长一点 另外  备一块侧板  你这个侧板是不通用的  不备也可以  估计炸到一定程度就要换机了

网友C:
买富丽的配件就好了,你这个机除了尾管不是480,其他都是,而且侧板是6S专用也挺好的,底板的话不是全包壳的底板,用正常壳的话不用换,全包的话要换,这个单推虚位有点大,最好换了吧。他写480也没错,旋翼头是480的,十字盘拉杆买富丽正反牙,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你的DFC旋翼头拉杆只能买富丽的    十字盘拉杆可以买飞跃的 良好长度即可  但买了飞越拉杆就得买飞越的 ...

卖家说尾波箱的两侧和亚拓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富丽的配件就好了,你这个机除了尾管不是480,其他都是,而且侧板是6S专用也挺好的,底板的话不是全包壳 ...

那尾推还是换双腿的咯,换亚拓还是换冰人 ,和亚拓450 pro通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尾波箱的两侧和亚拓不通用

担心的话  就换掉吧  冰人亚拓都很好  嫌贵就换个便宜的单推尾波总成  我看到最便宜的才68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尾推还是换双腿的咯,换亚拓还是换冰人 ,和亚拓450 pro通用么

如果确定要玩这机的话,尾巴换了吧,冰人好像没轴传尾巴吧,不太知道,富丽的和亚托都行,当然亚托肯定比富丽的好。有人说450双推没用,这个自己决定吧,尾巴可以有一点点虚位,但一定要滑溜,我觉得双推比单推好,只是双推那个#0 80牙的螺丝蛋疼啊,用0.9的螺丝刀,螺丝刀一定要好,富丽的那个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尾波箱的两侧和亚拓不通用

其实你只要加一个单推摇臂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只要加一个单推摇臂就能用了

卖家说单推摇臂用不了

网友D:
你这尾巴是单推得那种,就少了L臂,可以直换冰人或7075的双推,换亚拓的那种确实要换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尾巴是单推得那种,就少了L臂,可以直换冰人或7075的双推,换亚拓的那种确实要换侧板

那你建议我换富力原厂还是换冰人呢?貌似换杏仁还要换螃蟹爪

网友:
主轴轻微变形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   480     450  都有   480的 尾管是写着 450  但实际长度要比450的 长  这个 不通用  ,  尾波箱 轴传 、皮传都能和450兼容,  旋翼头  无副翼 、有副翼 都能兼容

网友:
补充下 有的 是买的   480的 身子 尾管 还是用450的 那种的尾管也就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