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 室内练习悬停,小JJ还是挺好飞的

楼主(2014-04-11):
昨晚把宝宝哄睡之后,抽出时间来调了下大桨的螺距,在切换到3D开关,油门推到50%,调到0度,试飞了下,在普通模式下起飞,油门要大于50%以上才起飞,油门推得越高,感觉电机的转速反而慢了,不是很好飞。又把螺距调整了下,油门在40%的时候就能起飞了,现在比较好飞,猛推油门也不会出现大幅甩尾显现了。4颗锂电感觉还是不够飞啊,哈哈,一口气就飞完了。充电又慢。一般要1个小时左右才充满一颗电池随便拍了2段视频,模友们提提建议哈

网友A:
请教一下 怎样调整螺距啊?

网友B:
我制作了两套充电接头,一套是并充(图中的)另一套是串充。并充的接B6进行充电,串充接A6进行充电,这两款充电接头都很好用。并充选2A进行充是,串充选0.6A进行充电。前者1小时充满,后者20分钟充满,现己40个循环左右电池很安全。当然并充接头还可以提高充电电流来缩短充电时间,串充接头最大用过2A充电,充电时间还计约10分钟充满,电池安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怎样调整螺距啊?

我是直接调十字盘与舵机的链接拉杆的,遥控器不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制作了两套充电接头,一套是并充(图中的)另一套是串充。并充的接B6进行充电,串充接A6进行充电,这两款 ...

高手,可以上个图片吗?

网友:
忘发图了补上:

楼主:
厉害,呵呵,下次我也整一套。

网友:
还有一个串充,可以插在A6上了可以插在B6上,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