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在地面滑行时由于右轮内径问题一直右偏

楼主(2014-04-11):
本人新手刚入魔,昨天刚安装好自己的第一架飞机飘飘。安装的时候就发现配的起落架穿右机轮一头末端这里有一个突出的毛边,试了用老虎钳矫正无果,只得把右机轮强行穿入,但这样使得右机轮内径被扩大了点,导致机轮在滚动的时候会左右摇晃。
现在全部装好在地上跑了试了试,发现飞机基本无法前行,一直往右边跑,如果用方向舵强行向左走的话勉强能走直线,但这个毕竟不是办法。。。想请教下大家是否用什么好办法。
另外考虑是不是重新配副机轮,但这个毛边不搞掉就算新机轮也会有一样的后果啊。。。这个毛边我试着用钳子或剪或压都没用,去不掉。。另外我机轮外侧已经套上了固定圈,上了502胶,也想请教下502粘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可以拿下来。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们都是用方向舵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方向舵修正的

我偏得太厉害,方向舵基本要打到底。。。
而且方向舵修正的话那起飞和降落时也要配合打舵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方向舵修正的

必须的,中低端机型的导向轮不可能走出笔直的线。

网友:
手抛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偏得太厉害,方向舵基本要打到底。。。
而且方向舵修正的话那起飞和降落时也要配合打舵对吧?

把机轮安装偏一点试试降落时可以不要,轻一点的飞机一个漂移就停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机轮安装偏一点试试降落时可以不要,轻一点的飞机一个漂移就停住了

多谢,到时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