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左后开关设置成固定翼熄火开关的方法!

楼主(2014-04-11):
飞固定翼飞机时用THRO CUT设置左后(MIX)熄火开关,咋都不搞不成,说明说只能左右内侧的一个开关能设熄火开关!这样和直升机熄火开关不统一!
现发现固定翼时将熄火开关设置为左后(MIX)开关的方法(也就是和直机模式一样的熄火方法):
1,进入LIST菜单
2,进入PROG,MIX1选项(1-6都行)
3, 将数值改成如下就OK
        THRO--THRO
        RATE:-100%
                 -100%
        >SW:MIX
          OFFSET:-100   (-100----120都行,看油门关闭情况为准)

楼主:
xg7看来用的少了!

网友:
好贴,同用JR的顶一个

网友A:
说明书有详细的讲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详细的讲解啊

说明书不顶用!!!!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不顶用!!!!你试试!

那就换控

网友:
琢磨下 可以滴

网友B:
嗯,直升机熄火开关,我习惯用“左右内侧开关”,因为感觉在紧急关头,比“左后开关”操作要快0.001秒。呵呵。

我的DX7没有固定翼“THRO CUT”菜单,也用了类似LZ这样的设置。为了固直统一最后我还把左后和左内侧开关调换了位置。

这点JR和SPEKTRUM不及FUTUBA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直升机熄火开关,我习惯用“左右内侧开关”,因为感觉在紧急关头,比“左后开关”操作要快0.001秒。呵 ...

我说的是固定翼!
直升机XG7默认的就是左后!很好用!
现在把固定翼和直机的熄火开关搞成一样的!

网友C(2014-05-13):
XG7是简单易上手的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XG7是简单易上手的好设备

有的时候复杂了,到不好用了!
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复杂了,到不好用了!
够用就好!

是的,油门熄火的确设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