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找到问题)-APM升级到3.13版本后3DR电脑连不上 手机连接正常

楼主(2014-04-11):
如题

之前3.12版本的时候 连接电脑没有问题   刷了3.13版本后 连接不上 手机正常
(后来发现 要把数传发射和接收放在2米内才能连上。。。 手机不需要 原来3.12版本的时候也不需要 前后都没有改动过3DR的任何数据 这算是BUG吗? )

网友:
有3.13版本的了啊

网友:
在测试版里有,R1版。

楼主:
刷3.13固件的模友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3.1.2遇到过一次,3.1.3遇到过一次,是因为电脑系统的问题,和固件无关,数传插上电脑,绿灯不亮,和AIR端数传没有链接,拔掉电脑上的数传插到手机OTG上,绿灯亮了,然后重启电脑再试,未果,最后设备管理器里面删除USB数传的设备勾选删除驱动程序,重启后,再插数传,自动安装端口驱动,绿灯闪烁,再试,故障排除

系统为win8.1

不知道和楼主是否同一个问题,希望信息有帮助

网友:
我刷了3.1.3.使用完全没问题,所以应该不是固件的问题,不信刷回3.1.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