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antom vision/vision能不能去掉蛋蛋装H3-2D?

楼主(2014-04-11):
P2V的路已经到了尽头,想把蛋蛋去掉装H3-2D或3D,请问大神们可以不,是不是还要焊接什么的?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大拆大改经济损失也大,把Vision晋级成Vision+不更好吗?

网友:
买精灵2呀

网友B:
哈!完全可以,我就改装完了,目前爽飞好久了!!?

网友:
完全可以 不过改H3-2D的成本还不如 升级VISION+划算

网友:
成本確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拆大改经济损失也大,把Vision晋级成Vision+不更好吗?

升级V+的话,摄像机加云台不知道多少钱,关键是看内部构造一样不,看坛友发的开箱图,好像、多线从机身下穿过,看来可能性很小啊

网友:
等勇敢者先尝试吧!我先用好手中的设备是最现实的。

网友C:
我跟樓主有同樣的情況,
不是不行, 可是面臨的問題有幾個,
我們Vision的控是5.8G, 圖傳2.4G
而一般的精靈2, 控是2.4G, 圖傳大部份人是改作5.8G
這問題我們解決方法又有好幾種,
假如換上H3云台, 我們可以繼續用著5.8G的控, 把狗思圖傳弄成2.4G
可是這方法的最大缺點, 就是5.8G的原廠控制範圍有限, 我們又要在控上花心思,
另個方法就是看你本來有沒有航模, 把自家2.4G的接收裝在精靈上, 用自己遙控,
5.8G的圖傳就可以使用了, 不過云台連接方式又跟一般的精靈2不一樣
因為我們vision的底版不一樣, 需要用桿接的方式, 還是蠻麻煩,
總讓我感覺不可靠, 最後就是金錢上的問題了... 不划算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樓主有同樣的情況,
不是不行, 可是面臨的問題有幾個,
我們Vision的控是5.8G, 圖傳2.4G

是的,反正就是纠结,原厂控和图传距离我觉得够了,V+的精灵主机肯定不一样,现有P2V改成直接买V+的云台和摄像头估计会很麻烦,而且稳定性欠佳,总之,vision现在成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完全可以,我就改装完了,目前爽飞好久了!!?

怎么改的呀,请发给教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完全可以,我就改装完了,目前爽飞好久了!!?

期待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跟樓主有同樣的情況,
不是不行, 可是面臨的問題有幾個,
我們Vision的控是5.8G, 圖傳2.4G

不管是精灵2,还是vision,安装图传,都是要进行线材焊接的
还有一点,VISION 和 精灵2 中心板、飞控所有的都是一样的,除了遥控器和接收不同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期待教程

好的,有空弄个教程。

网友E:
直接弄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弄个+算了、、、

弄个vision+,得先把机子卖掉才行,现在卖vision不值钱了,卖了可惜,还是先用老机练练手,改改能学到很多东西,DIY也是有乐趣的!!!
再说就算上了 vision+ ,到时又嫌它录像不行,谁知道大江会不会又出什么新玩意?大江的产品,一年三代四代更新很正常!!!
还是先用好手上的设备吧!!!弄来弄去不会心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的,有空弄个教程。

期待你的教程啊,真心等待。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教程啊,真心等待。
非常感谢

已经发了,你找我发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