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给看一下这控

楼主(2014-04-11):
请各位给看一下这控  控是jr  fm72.810mhz 的会不会收广播信号干扰?有图,各位给看一下  还得问下各位 这控原来是日本手改到美国手  遥控器里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你从哪知道是fm的呀,哈哈
这是pcm的,调制方法、载波频率什么的都不同的

网友:
不会干扰的,我一直都是PCM 72.810 只有我能干扰你啊!

网友:
无干扰, FM广播从88M开始。

网友:
靠,我的也是8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知道是fm的呀,哈哈
这是pcm的,调制方法、载波频率什么的都不同的

这就是FM的,FM是调制制式。AM调幅,FM调频,PCM是编码方式。

这么传统的控、传统的频段居然还有人问会不会干扰什么,果然老控都被遗忘了……

网友:
有个JR XG8的控,除了JR自己的飞机,或者组装的飞机,其他厂家的成品机都不能用咩?好悲催啊~

楼主:
广播不干扰其他的有什么注意的  或者干扰他的频段?用这个控飞固定翼注意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FM的,FM是调制制式。AM调幅,FM调频,PCM是编码方式。

这么传统的控、传统的频段居然还有人问 ...

大哥方便给个QQ联系方式么 ,像你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