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过烫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RT 只飞旋停和小航线 一块电下来电调无比烫,用的是花牌2221 3980KV 和老款的铂金40A  进角17 。。。。请问这个正常吗 不对的话应该怎么设置。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我的是默认进角,换了这个花牌电机以后也很烫,飞了几十个起落了还没出事,一般飞2个电凉一会儿,换另一架飞,然后再换回来

网友A:
螺距调太大了吧?或者电机齿数过大?过烫的根本原因不是电调过小就是电机过载~!!不过LZ的情况我肯定应该是电调过小,升级6s或者更换50A电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调太大了吧?或者电机齿数过大?过烫的根本原因不是电调过小就是电机过载~!!不过LZ的情况我肯定应该 ...

11T 最大12的螺距 曲线是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1T 最大12的螺距 曲线是直线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升级6s或者换50A电调

网友:
别飞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