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询问电机动平衡问题,帮分析下数据。

楼主(2014-04-11):
我用三种不同重量的大概测了下,第一组可能是手机测量位置变动的缘故不是很准确,后来又测,震动系数都是增大的,最右侧是电机的震动系数,是同一个电机八个不同方向。看到网上有人用此方法,将震动减小到接近零。可否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试了半天,电机震动还是一样,

网友A:
所谓平衡本来就是特定情况下的技巧,某些时候,无限引用又成了伪技巧。。。。。

网友B:
你没剪掉扎带被拉出来的那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剪掉扎带被拉出来的那一段?

绑在电机上是长度正好的,肯定不会带着一大截塑料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平衡本来就是特定情况下的技巧,某些时候,无限引用又成了伪技巧。。。。。

那该如何测?用胶带,小块大块的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绑在电机上是长度正好的,肯定不会带着一大截塑料测的,=。=

扎带一定要绑得很紧,否则电机启动以后就会被甩到别的位置上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带一定要绑得很紧,否则电机启动以后就会被甩到别的位置上

嗯,绑紧了,朗宇3508

网友C:
我估计我知道这个数学模型怎么弄,不过肯定比较麻烦。找了篇文章,或许有用,你自己看能理解不。
http://www.tobacco.gov.cn/histor ... pic2002/jichu-4.pdf

网友D:
我用扎带调过,振动更大,怎么都调不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E:
可以发回朗宇做下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我知道这个数学模型怎么弄,不过肯定比较麻烦。找了篇文章,或许有用,你自己看能理解不。
http://w ...

额,这个太专业了,看不懂啊,不过还是谢谢了,留着以后可能会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扎带调过,振动更大,怎么都调不了,最后放弃了!

是,我怕扎带重量大了,用胶带,小块的大块的都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发回朗宇做下平衡啊

这不到万不得已没必要发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