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电调过热保护问题

楼主(2014-04-11):
配置天行者1680 好盈天行者40a ubec 4s 5000毫安
电池
朗宇2814 1100kv 9060 14sg山寨接收
现象描述 慢慢飞 飞了15分钟左右 200米左右距离 突然失控 控制不了 打舵油门一点 反应都没有 幸亏没有人 自主盘旋下来 炸坏机头
下来检查
舵机
油门没反应 电池电压3.9 重新插电池 又有反应 电调很烫(电调放置空间密闭)。
求高手指点、

楼主:
电调保护过热保护,舵机为什么没有反应。是否是电调问题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电调很烫,电机不转,重新插电才行

网友B:
40A低了,换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