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关于双流波箱

楼主(2014-04-11):
看到不少大侠在做双流波箱
初步了解了一下双流波箱的作用是控制坦克两轮的转速差。以实现坦克精准的转向。
这里请教一下,如果用两个
电机
+单流传动 的组合 , 同时用
陀螺仪
检测坦克转向,用类似直机或者多轴飞行器的飞控,通过软件来实现实现电机转速差,
这样是否可以替代双流波箱?

网友A:
双流只是机械上能将两边的功率50%~~~50%分配而已,假如当两边的履带因为地面的摩擦力不同时候也会产生偏差。你说的方案也可以,但是你不觉得这是脱裤子放屁对此一举吗?(爆粗口了)
对了再补充一点,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利用带有编码器的马达作动力,用单片机来对比两边的转速差岂不是更好。

网友B:
那还不如直接做个精致.带换挡的双流!既养眼还省事!

网友C:
貌似之前也有人提出这样的构思,但是一直没在论坛上看到有谁实现出来。反而是双流波箱一个一个的冒出来。
仿真的机械结构也是玩rc模型的一大亮点或者说是乐趣,追求。

网友D:
两个电机单流传动的话,不就是HL 田宫什么的,直接改变给电机的电压不就完了么,需要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