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六轴加H3-3D云台 7通够不?

楼主(2014-04-11):
六轴加H3-3D云台 7通够不

网友:
我的是8通,也想知道行不行。

网友:
4通道飞行  5通道模式切换  3轴云台要多出来3个比例通道控制吧。。所以最少也要8通道吧。。。。

网友:
H3-3D如果跟精灵那一样,只需要一个通道··

网友:
路过,我感觉也是要至少8通才行

网友A:
不用,你只要不单独操作云台7通够了,随动模式下三轴当两轴用。

网友:
六楼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你只要不单独操作云台7通够了,随动模式下三轴当两轴用。

人家说的是H3-3D……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
够了。
4飞行+2模式+1云台
正好7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H3-3D……只能控制俯仰

我知道说的是H3-3D,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现在8通都感觉不够了,5个飞行通道,2个云台通道,1个拍照通道,如果想升级3轴云台的话,至少还需要两个通道,一个控制云台自转,还有一个是起落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说的是H3-3D,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哪有什么随动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有什么随动模式……

我也没用过这款云台,嘿嘿,它不能选模式吗?方向锁定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这款云台,嘿嘿,它不能选模式吗?方向锁定之类的?

H3-3D只是多了一个增稳轴,控制方式和H3-2D完全一样,只能控制俯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3-3D只是多了一个增稳轴,控制方式和H3-2D完全一样,只能控制俯仰。

哦哦,还以为可以单独控制呢

网友:
h3-3D都上了,不会因为七通和八通省这个钱吧,至少八通以上

网友C:
7通道足够了,本身 DJI 设计云台的时候是按精灵标准来设定的,精灵带的控只有7通道功能,你升级8通道也没有用

网友D(2014-05-23):
引用 网友C:
7通道足够了,本身 DJI 设计云台的时候是按精灵标准来设定的,精灵带的控只有7通道功能,你升级8通道也没有 ...

机子不是精灵。 3轴go  v2控 天9 怎么控制dji go 3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子不是精灵。 3轴go  v2控 天9 怎么控制dji go 3轴

天9更好设了 飞机基本用6通道 7-9通道能用来分配控制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9更好设了 飞机基本用6通道 7-9通道能用来分配控制云台

云台俯仰 控制没问题 横稳可以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云台俯仰 控制没问题 横稳可以控制吗

可以吧  DJI 3轴,横滚,仰俯都能控制,就是转动轴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吧  DJI 3轴,横滚,仰俯都能控制,就是转动轴不能

我的 现在  z轴     飞机 左转 云台就右转   俯仰还不水平  刚拿到的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 现在  z轴     飞机 左转 云台就右转   俯仰还不水平  刚拿到的云台

飞机 左转 云台就右转 估计你是用了锁头模式,云台不随机转吧,用FPV 模式试下,俯仰还不水平 ,看看调参软件里面信号是不是在中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