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切26mm的棒料,总是蹦刀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4-11):
车床切26mm的棒料,总是蹦刀什么原因啊?圆钢长30厘米。每次切一厘米左右切4-5个刀就崩了,圆钢总是滚到车刀上面别断刀头,憋死电机。这么长的圆钢需要用顶针吗?还是我的车刀太低了?我用的车刀比顶针尖矮1毫米。

网友A:
我理解错误么 ?26MM料  伸出卡盘30厘米长  你还想每次切断1厘米 想切20段   !!!!
装夹一把 切割 4 个 5 个 我看就不错了

网友:
26直径,30CM长,你不用顶尖,你想干什么

网友:
从LZ 的描述,圆钢总是滚到车刀上,可见,LZ ,你的棒棒伸出太长了,又没用顶针,弹性太大了,

网友B:
有多重原因,1卡盘没夹紧,应该用钢管加长手柄借力拧卡盘扳手,2工件一般伸出10cm就要顶尖,越小直径伸出更要顶尖,3吃刀太深,工业机(数吨卧式车床)一般粗车都不会吃刀1cm这么大,26直径一般吃3mm是极限了,否则让刀太大,甚至断顶尖,4刀尖太低,刀尖使力不平衡于工件轴心,产生上升力矩,使工件滚上刀面,5刀刃可能不正确,6可能工件摆动大,装夹没有大致调整与主轴同心

网友:
可能是这样

网友:
我看楼主是在搞破坏的

网友:
基础知识没学好  简直是胡来  床可不是玩具  蹦出来的金属碎销如果打到面部可想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错误么 ?26MM料  伸出卡盘30厘米长  你还想每次切断1厘米 想切20段   !!!!
装夹一把 切割 4 个 ...

一次切一厘米,连续切4-5个,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纲锯,损耗更少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纲锯,损耗更少不是?

26毫米的圆钢怎么锯?

网友:
车刀的问题

网友:
建议您重新学习教科书中关于切断部分的知识。在我看来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

网友:
完全不懂车床的啊。这样搞不要命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多重原因,1卡盘没夹紧,应该用钢管加长手柄借力拧卡盘扳手,2工件一般伸出10cm就要顶尖,越小直径伸出更 ...

6140单边下10毫米没压力  用61100最多一刀单边下27毫米...

网友E:
我是用车床夹好后,开机上手锯的,也不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车床夹好后,开机上手锯的,也不累啊。

开机床,用手锯靠在圆钢上?你用多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6140单边下10毫米没压力  用61100最多一刀单边下27毫米...

我用的是CJM250,一次能进0.25毫米就不错了!一刀进10毫米我不敢想象啊!更别说27毫米了!

网友:
1 切断刀尖对中心,刀尖底的话很爬刀压断很危险

2切断点离卡盘越近越好,微长了的话就得用顶尖,用项尖就不能全部切断

3转速底点安全些 个人感觉切断比别的操作要求严格请小心对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JM250,一次能进0.25毫米就不错了!一刀进10毫米我不敢想象啊!更别说27毫米了!

我说的是工业机床  你那个单边下5毫米应该也没压力的   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数控机床的效率在于高转速 实际切削量并不大 手动机转速达不到而且冷却也达不到那个标准 而且高速费刀 只能用低转速大切削量来提高效率 一般直径20毫米加工量的话 第一刀下18.5-19 第二刀精车到位  如果是数控可能要5-6刀 但加工时间差不多 数控稍微快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车床夹好后,开机上手锯的,也不累啊。

可以上角磨机,切完后擦一下轨道,或者轨道是垫块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工业机床  你那个单边下5毫米应该也没压力的   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数控机床的效率在于高转速 实 ...

他的毛胚直径才26
要从这点计算
单边5mm工件变形量太大了,就怕断顶尖,一切安全第一
而且他那床本身就没什么力,吃大刀闷断刀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上角磨机,切完后擦一下轨道,或者轨道是垫块木板。

用角磨机的话,机床开多高转速?

网友:
切刀切料时,要左右让刀,不然容易夹刀。造成憋死和断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26毫米的圆钢怎么锯?

没有耐心啊,我在家经常用钢锯,又一次我切了一个外径80MM内孔30mm的厚壁管。就是时间长了点。呵呵.......

网友(2014-06-03):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JM250,一次能进0.25毫米就不错了!一刀进10毫米我不敢想象啊!更别说27毫米了!

想知道小机床如何切棒料?
我是WM180,准备切32mm径的螺纹钢。而用红色焊接车刀车削时一次最大只能0.2mm,转速600。

网友:
很精单的问题,,刀没有磨好,是不是切着切着铁销就卡在缝里。然后刀就卡住了。首先切断转速最好高一点,切断很简单,,,真正会磨切断刀的人不多,,,,

网友:
还有托板间隙要小,避免刀具往前栽

网友:
磨好排屑,刀尖左低右高稍微一点点,,,,,,,,,

网友G: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清楚,我师傅老头子磨刀时总是偷偷的磨,,,,我记得他磨的切断刀非常的好切,而我自己磨的,一上去切不了一根,刀就毁了。老伙计就是不教技术,在旁边默默的站了3个月帮忙打杂,,,车毛培时我才能上,坏他一把刀,骂半天,100的圆钢能一刀切断,还是自动走刀切,,,,除外这么多年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然我说的不是数控机床老头子长说的。。。。车工没有巧。全靠一把刀

网友:
老头子不知道死了没有。10多年没去看他了,最佩服的就是他的技术,至于人品,,,一塌糊涂,

网友:
仔细看完吓我一跳,你这完全是瞎搞、伸出30CM也能切.30MM还差不多,如果是车外圆,长径比大于6就要顶针,切断的径向推力 是很大的,30里面要是轴撞弯了。是很可怕的

网友:
切刀过低是主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26毫米的圆钢怎么锯?

才2.6公分粗 一把钢锯 锯断都用不了2分钟
只是锯出的口毛糙需要光一刀

网友:
楼主还是先学习基础理论再下手操作吧,这样莽撞会出事的。

网友:
阶梯进刀。
           阶梯进刀
                      阶梯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清楚,我师傅老头子磨刀时总是偷偷的磨,,,,我记得他磨的切断刀非常的好切,而我自己磨 ...

100圆钢一刀切断。刀头伸多长。刀多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清楚,我师傅老头子磨刀时总是偷偷的磨,,,,我记得他磨的切断刀非常的好切,而我自己磨 ...

三分车工,七分刀工!!

网友H(2014-07-14):
切刀要与顶尖水平且必须用顶尖。

网友I:
棒料探出卡盘的长度不应超过棒料直径的2倍。也就是说30mm直径的棒料伸出卡盘的长度不能超过6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