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的直升机起飞时原地逆时针旋转!越推油门越猛

楼主(2014-04-11):
450无副翼的直升机起飞时原地逆时针旋转!越推油门越猛!根本不敢起飞!求列出原因!K8陀螺仪!ds525锁尾舵机!求列出一点原因!我自己去排查!新手!有耐心的!中立点已经找好了!角度估计是0度!陀螺仪的感度是64!70!75!三档!感觉调档没有什么变化!陀螺仪已经设定了辅助通道!集体螺距是正负12度!但是我在控上面只有正负10度新手不敢开太高!是不是螺距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它怎么就转的那么嗨啊!
  补充一下在设置K8的时候按说明要求,副翼和方向舵被我反致了!

网友A:
皮带装反了吧?

网友A:
要么就是kbar尾舵机要设置反向

网友:
陀螺仪修正反了....

楼主:
谢谢您的发言!我的是轴承的!应该没有反!主悬疑顺时针!尾桨逆时针!明天试试控上面反致陀螺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kbar尾舵机要设置反向

谢谢您的发言!我的是轴承的!应该没有反!主悬疑顺时针!尾桨逆时针!明天试试控上面反致陀螺仪看看!

网友B:
跟我刚入魔时一样哈,尾舵机修正反了。需要在三轴上设置尾舵反向,不是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刚入魔时一样哈,尾舵机修正反了。需要在三轴上设置尾舵反向,不是控上。

kbar上面的那个尾舵机反向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kbar上面的那个尾舵机反向是吧?

对的。

网友:
尾舵机修正反了

网友:
陀螺仪不锁尾诶…尾舵机反向的话应该修正也要反一下的,不然根本不锁……

网友:
接电原地检查尾巴,打左舵滑块向左移动到头但不憋舵机,手拿尾巴向左转滑块向右移动,如果不是这样就错了

网友A:
修正反了哥们,3年前你买亚托700n和风神50的时候说喜欢有富翼,结果还是换无幅L

网友:
k8的尾舵机反向   控上再反向就好了

网友:
这现象肯定是4通反了或者修正反了,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或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更改尾部修正方向

网友:
kbar 尾舵设置反向即可

楼主:
内容陀螺仪反向,现在可以锁尾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