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 充电器充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请问下308DUO 充电器电池的问题,我这个1S2P的锂电池没有平衡头308该要怎么充电呀??????急等,在线等。。。

楼主:
哥们QQ多少呀

网友A:
1S 2P 要什么平衡头?  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 2P 要什么平衡头?  直接充

308不接动力插头直接平衡头能充??你用过308》?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不接动力插头直接平衡头能充??你用过308》?

建议你看看说明书再用   鄙人用208B

网友:
应该是直接冲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8不接动力插头直接平衡头能充??你用过308》?

LZ你有个充电器的原理没搞明白!串充充电器,平衡线是用来放电平衡用的,你1S的电池直接接输出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有个充电器的原理没搞明白!串充充电器,平衡线是用来放电平衡用的,你1S的电池直接接输出线就OK了
...

谢谢指教没玩过串充充电器以前A9用习惯了

网友:
焊个平衡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不接动力插头直接平衡头能充??你用过308》?

就1S,还用平衡啥?直接充就对了

网友:
2个以上才有平衡不平衡问题,单独一个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