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直径65mm的电主轴,选哪个牌子的比较好?

楼主(2014-04-11):
1.5kW的有65直径,ER20夹头的吗?

另外,电主轴输出功率最大的时候也是转速最高的时候?

主要用来啃金属。模具主轴和木工主轴差在哪里?

木工主轴啃金属,会磨损很快?

网友:
一般的2.2KW才开始有er20,模具主轴轴承口径大一般是陶瓷球的,陶瓷球不适合低速使用,

网友:
为什么不要80直径

楼主:
机机只能装小于65mm的主轴。

现在用的是一个60的无动力主轴。装上机机还要加个套子才行。

网友A:
模具主轴和木工主轴差在哪里?

摸具的应该是4轴承木工两轴承吧

网友(2014-05-14):
引用 网友A:
模具主轴和木工主轴差在哪里?

摸具的应该是4轴承木工两轴承吧

木工也有四轴承的,不过轴承跟轴承是不一样的,可以X宝搜下,NSK配对角接触轴承内径25的,售价超过三百元一对,而普通深沟球轴承才几块钱,高精度的轴承需要高精度的轴来配合,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

网友:
大口径木工主轴也可以的,轴承口径不小,前2*7005后一7003的,都是P4角接触,木工主轴大功率的基本都是满速使用切割木板之类的,糊弄不了的,电主轴扭矩还是没法跟三相电机之类的比,转子太小了,3KW的转子才Φ42.5*9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