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4-04-11):
继上月丹霞航拍无故坠落后无恙,后进行各种校准无问题,最近试飞发现一问题,定点悬停后突然加速,精灵在垂直上升的过程中摇摆上升,就感觉一个或两个电机反应慢半拍似的,让人心里抽抽的。原来不是这样的状况,都是稳定迅速垂直的上升,这个现象不知何故,有遇到一样的情况么?精灵2现在的状况实在让人紧张。

网友:
是不是 在失控保护 自动返航状态  我出现过 是我的遥控器天线 断了一根线 稍微飞远点(10多m)就出现 注意 天线的线很小 并且颜色相同 误以为是一根线造成的 .............

网友:
检查下电调是不是烧伤了 不挂桨狂推油门听听看

网友:
慢半拍的電機檢查下轉動時是否會卡卡的或異音!(因為您炸過怕軸承或軸心有變形或損傷)

网友:
注意 ******有關Phantom v2 沒有DJI牌子的槳*******
如沒有自行檢查槳的平衡請勿使用沒有DJI商標的Phantom V2 白槳

首先我唔係DJI 既打手
只係想大家清楚了解問題
內容如下:

本人一朋友炸了一次Phantom V2
事後自行修理,修理後 到公園測試,
一起飛就不受控制上升下降左右左右炸落地
事後問我原因 初時叫佢跟我既方法自行檢驗,但都不行
我就叫佢到我家附近 比架機我睇睇

首先拆槳 檢驗摩打轉向,正確,沒有震盪
將機身打側檢查IMU 控制摩打既反應也很正常

於是 裝上四槳再次測試
首先我捉住機腳 朋友代我辨桿推油至怠速
再叫佢比油,我的手即時出現激震.!!

於是我就將2,3,4槳拆下

再次測試只上1號槳,手持腳架比油測試,有激震
拆1號 裝上2號槳,手持腳架比油門測試,沒有震盪
拆2號 裝上3號槳,手持腳架比油門測試,沒有震盪
拆3號 裝上4號槳,手持腳架比油測試,又有激震

於是我檢查槳,細看,原來有激震的1及4都不是原裝DJI 的槳(槳的表面在陽光下非常鏡面,再看2號有DJI牌子的槳比較是磨沙點)
我再裝上 1號槳上機身上測試,一推油門,用眼一看,發現有嚴重雙槳(雙槳是指槳不平衡或左右重量不一導致問題發生)
這時候,我已確定是槳不平衡導致震盪嚴重影響IMU 的運作

後來我即刻返屋企攞左我既DJI  原裝舊槳 裝上我朋友的機上更換了1同4號槳
朋友將機放在地上測試,通電後 比油門測試,起飛一切正常 ,停在半空沒有什麼怪異...我再用手檢查,全機只有極微震盪

降落後 我同朋友講
為正實測試結果,我會再次換上1號同4號的沒有DJI字型的槳 由我來測試(因為我比較有經驗,知道如何救機及測試)
辨桿,油門一推,槳在轉,一起飛之後在心口的高度,機身即時發傻,不停的震,左左右右 失控微炸

這次起飛,我100%是沒有DJI 牌字的槳產生極嚴重的震盪導致IMU 計算問題出現炸機

現通知所有初玩 DJI多軸飛行器的玩家,如果你更換了沒有DJI  原廠的槳,請檢查槳是否平衡
否則因為平價 因少失大或有人身傷害就不太好了

亦希望商家不要為求有更高的利潤賣出一些有問題既產品而導致"初級玩家"出現嚴重既意外
祝大家飛行快樂,安全為首

网友:
炸过后,电机轴承或軸心有变形或损伤的可能。不开机,不装桨检查下:用手转动4个电机,看看是否阻力一致,转动是否|顺畅

网友A:
楼主您好,坠机或撞击都有可能对飞机造成显性或隐性伤害,特别是动力系统和含有敏感器件系统。请再次检查飞机的模值是否正常,手持飞机试试给各个电机水平加速,看看是否有若干电机异常,您也可以将飞机返厂检测,以便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当天的坠落外观没有明显损伤,浆叶上虽有泥土但擦拭后未见磨损,甚至连划伤都没有,脚架云台一切完好。用手转动电机未感觉明年卡滞现象,通电,每个电机单独装浆加油门测试转速正常,这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坠机或撞击都有可能对飞机造成显性或隐性伤害,特别是动力系统和含有敏感器件系统。请再次检查飞 ...

这种情况如何维修?连接调参测试无故障,检验全部通过,但总感觉到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