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数据线连接电脑,删不了文件,写保护,有什么办法解除吖

楼主(2014-04-11):
如题,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把卡取出来上到电脑上看可以吗  如果不行格式化

网友A:
这个暂时无解啊!我也是这个情况,卡放读卡器可以正常删除,但放在狗3+里就只能读,无法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暂时无解啊!我也是这个情况,卡放读卡器可以正常删除,但放在狗3+里就只能读,无法写!

嗯,只能用读卡器删了

网友B:
如何使用 HERO3+ 从 microSD 卡中删除文件

HERO3+ 摄像机具有内置的故障保护功能,可帮助降低从 micro SD 卡中错误丢失连续镜头的几率。使用 USB 线缆插入到计算机时,仍可以将文件从摄像机复制到计算机硬盘,但是无法以这种方式从 SD 卡中删除文件。相反,要从 SD 卡中删除内容,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使用摄像机上的垃圾桶图标

    将文件从摄像机复制到计算机之后:
    选择“设置”图标。
    导航至垃圾箱图标
    选择用于仅删除最后一个图片或视频的选项,或者可能更多的是选择“All/Format”选项。

使用 SD 读卡器

使用 microSD/SD 读卡器,可以从 SD 卡中删除文件,也可以将文件添加到 microSD 卡。

使用 GoPro 应用程序

已升级到最新版本后,仍可以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复制和删除文件。

    选择“ GoPro Media”图标。
    选择“Edit”,然后选择要复制或删除的文件。

http://zh.gopro.com/support/arti ... ards-with-hero3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使用 HERO3+ 从 microSD 卡中删除文件

HERO3+ 摄像机具有内置的故障保护功能,可帮助降低从 micro ...

谢谢指点!

网友:
指点不敢,我只是分享。

网友C:
话说直接的驱动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