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Vision降落时 突然摇摆 失控炸机 请指导

楼主(2014-04-11):
降落时离地15米左右 突然左右摇摆 失控 炸机 手机显示数据正常 卫星8颗  电池电量%80左右  周围没有通信塔等干扰源
经常在此玩  请老师们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指南针绝对是模制异常情况了,之前的技术贴说过,指南针异常会导致打舵与航向不一致或者延迟或者不受控的可能的,而这个数值在手机APP是看不到的。
还有我想问下楼主,你左右摆的时候,高度有没有掉。至于炸到地面是你主动下降的还是,失控左右摆然后炸到地上的?

网友:
最近gps不稳定啊

网友:
大疆的东西有失控的还是正常的

网友B:
最后那段下降速率大概有多少

网友:
分析不了,我也遇过,所以一般目测范围飞我都改成手动模式了

网友:
四轴也能炸

网友C:
垂直感度是多少?下降速度过快也会出现摇摆的。

网友: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炸机面前人人平等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8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段下降速率大概有多少

降速不是很快 特别平稳 15米左右突然大幅度摇摆 下降也不是很快 推杆上升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感度是多少?下降速度过快也会出现摇摆的。

不快 基本没风  感度是原机默认 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绝对是模制异常情况了,之前的技术贴说过,指南针异常会导致打舵与航向不一致或者延迟或者不受控的可 ...

发现摇摆后(不知是左右 还是前后 但不旋转)   就推杆上升 失控 自主下降

网友:
下降速度不能太快,快了会自由落体失控,,,,

网友D:
应该有视频呀?传上去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视频呀?传上去分析分析

使用的照相机

网友:
最近怎么都是这个问题啊 我的也是这样才去返修的  是咋回事列  不可能所有人都是操作问题吧 这精灵2应该哪里有问题  个人认为哈  我的还在返修ing  唉

网友:
返厂检测吧。

网友E:
楼主您的固件是最新的吗?请加一下我的QQ:23556134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的固件是最新的吗?请加一下我的QQ:2355613431

昨天升的  用默认调参数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