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置啊,飞的时间长载重量大?例如我想配载重能力达3kg,怎么配啊?

楼主(2014-04-15):
配了两架机机,都飞的让人不爽啊,原因是不敢飞久了,一旦飞行超过5min就发烫厉害。第一架使用的是sky-hero四轴(轴径1m),电调和电机都是原配的,电调未ESC-40A OPTO,电机是X2815-470 电机,飞控使用的是大疆的wookong-m,未挂配重飞5min就发烫。第二架六轴配置是六轴机架(1100mm的轴径)+朗宇X4110S 400KV电机+好盈铂金-40A电调+15英寸螺旋桨+wookong-m飞控。挂3kg配重试飞10min后,就出现电机电调过分发烫的情况。这肯定是不正常的,电机电调螺旋桨间的匹配关系肯定不是最佳。大侠,帮我分析分析吧,里面那个需要调整,谢谢!另外,例如我想配载重能力达3kg,怎么配啊?

网友:
两架飞机都发烫,奇了怪了,莫不是电池问题?

楼主:
第一架电池用的是5000Ah,50c,6s电池,第二架用的是10000Ah,25c,6s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架电池用的是5000Ah,50c,6s电池,第二架用的是10000Ah,25c,6s电池

同求,我大疆f450,DJI电机电调,8045浆,3s2200mah,起飞重量1000g的时候就不发热,换3s6000mah,起飞重量1220g的时候电机微微发热,发热是浆用小了还是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大疆f450,DJI电机电调,8045浆,3s2200mah,起飞重量1000g的时候就不发热,换3s6000mah,起飞重 ...

你的仅仅微微发热啊?我的用手摸都烫手的,估计都有70度左右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看下是否有帮助?
发烫严重基本基本就是属于过载了,电机电调都有自己的额定功率,要匹配好控制好飞行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909&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 ...

求问大侠,要怎么匹配呢?我都配了两架了,都失败了

网友:
看的怎么这么眼熟呢,这种配置能飞真是需要一种勇气!祝飞行顺利!

网友:
飞行重量是多少?用多大的电池?悬停能飞多久?单电机载重有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在地面上不飞起来20%-30%的油门电机电调会不会发烫?桨肯定不会装反吧?

网友:
楼下的高手来帮解答

网友C:
一般飞机的起飞重量在最大拉力的三分之一比较好

网友D:
这个桌椅、UN-A6加保姆和楼顶的平台看着好眼熟啊,掐指算一算。。。嗯,这是广州萝岗区的某地。。。
*河童鞋,申请两套合适的电机电调对贵司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吧。。。

网友E:
你的Skyhero有加头罩飞嗎?應该会影响电调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桌椅、UN-A6加保姆和楼顶的平台看着好眼熟啊,掐指算一算。。。嗯,这是广州萝岗区的某地。。。
*河童 ...

fan哥,求答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Skyhero有加头罩飞嗎?應该会影响电调散热!

这个应该不是发热的主要的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飞机的起飞重量在最大拉力的三分之一比较好

非常感谢!

楼主:
继续换电机电调进行试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