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X8的动力安全性

楼主(2014-04-11):
如图

0-1-2-3为上层旋翼,4-5-6-7为下层旋翼

有3种方案:

1、0-1-2-3 一个方向,4-5-6-7 一个方向
2、0-4-2-6 一个方向,1-5-3-7 一个方向
3、0-2-5-7 一个方向,1-3-4-6 一个方向

那种更在2个甚至更多桨失效的情况下,安全性更高?

X8

X8

网友:
沙发 应该是第三种方案

网友:
应该是一样

网友A:
这个讨论,意义似乎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讨论,意义似乎不大。。。

同意!
坏桨随机性太大,坏的都是同向桨的话,机身易自旋。
我觉得讨论坏几桨能够保全更合适。

同一机臂上下坏,很难活着
例:
方案1:0、4;1、5;2、6;3、7;成对坏

网友:
所以结论是一样。

网友:
整体考虑,应按单臂上下逆向配置比较合理
理由:常态(航向不变)时,机臂水平扭转应力平衡

楼主:
如果采取方案3,其中0-4同时失效,这不就相当于三轴6旋翼的模式么?在动力够的前提下,不知道是不是会有问题。

网友:
采用方案1,上层两浆失效的情况下正常起飞和降落,看不出区别

网友:
好像真没什么意义

网友:
方案1好。上下电机扭矩抵消,因为正反气流,效率会有所提高。

第二种不科学,

第三种,电机扭矩抵消的电机距离太远。

网友:
感觉同一机臂的电机应该为同一转向

网友:
三种方案都是4顺4反,没什么创意,

网友:
这个不是飞控决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采取方案3,其中0-4同时失效,这不就相当于三轴6旋翼的模式么?在动力够的前提下,不知道是不是会有问 ...

我收回之前的话,今天新装的1600大四轴X8,第一种方案起飞,空中因为电机座螺丝忘记打螺丝胶,0 3 5电机失效停转,操控无任何问题,安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回之前的话,今天新装的1600大四轴X8,第一种方案起飞,空中因为电机座螺丝忘记打螺丝胶,0 3 5电机 ...

亲身经历,很好。
我就是打算写飞控软件,想得到一个最优的方案。看来,不如把三种方案都测试一遍就行了。

网友:
1600好大的四轴,来做什么工作的哟?